急需变频器和软启,欢迎厂家指教!

楼主(2005-04-24):
各位好,我公司有132KW电动机,用自藕降压启动时启动电流为600A左右,正常工作时电流为210A,现在需用400KVA的发电机带动,启动成问题,用变频器还是用软启好呀,请各位指教!欢迎厂家联系!~电话:03197616879(赵挥)

网友A:
要想起动时冲击电流最小,最好用变频器起动,一次投资高点,但它的起动力距要达到100%以上。软起是降压起动,也就是降力距起动,起动力距和起动电压%平方成比例,要想起动力距大,就要提高电压,这样起动冲击电流就要加大了。结论:电原为发电机,最好用变频器起动!!!我可提供祥细方案。{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B:
最好用变频器,我这里国产进口变频器都有好价位。如有意向可打电话:13964185590

网友C:
如果调速用变频,不调速用软启动器。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和报价,欢迎咨询。

网友C:
如果调速用变频器,不调速用软启动器,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和报价。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D:
变频器是最好的方案 我在这之前做过一个132KW水泵软启动器 它的峰值电流1500A 虽然时间很短不知道你的发电机能否承受 软启动器不能频繁启动 我是大连高新园区海光自控有限公司 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13898684526 冰峰

网友E:
有资金用变频

网友F:
用变频最好,投资高回收成本也是一样的快的,如是福建客户可联系13599171785,专业做变频改造工程

网友E:
有资金用变频,(变频器)好处不用说, 如是河北客户可联系:13785181158 软起也可作

网友G:
如果一台足够大的发电机比一台变频器便宜很多的话,那就换个发电机吧!!呵呵,开个玩笑!用变频器是最好的了,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负载,在选择变频器的时候可要注意它的性能.

网友H:
如果仅仅是需要启动,用软启就可以了;如果有调速的要求,就要用变频器了。 有什么问题可联系我,可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13601548356。

网友I:
如果调速用变频,不调速用软启动器。我公司是西门子指定的软起动器代理商,若有意来电询:0769-2477578.联系人:彭小姐,郎先生 需要报价请点击这里和我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