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5-04-24):
用protel仿真: 一个正弦信号(y=200sin(x))经过一个10:1变压器之后得出的波形也是一个正弦波形,但是范围为什么是-2.5v到17.5v,而不是波峰和波谷位于X轴两侧(y=20sin(x))呢? 高中的知识都忘光了,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设置问题。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我看了protel里面变压器的设置有这几个选项:ratio、rp、rs、leak、mag,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改了几个参数,只有第一个变化比较明显。 imgg能不能再帮忙一下呢,多谢!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很简单的接地位置问题。不过谁能告诉我变压器里面ratio、rp、rs、leak、mag是什么意思呢,protel里面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