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无故就不工作了

楼主(2005-04-24):
几台ab的1336 plus II用远程I/O连入PLC(也是ab的),一般情况下正常,偶尔出现某一台莫名其妙的就不工作了,变频器显示: 0 Hz, acclacing,其它指示均正常,只要重新上电就好了,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通讯还是变频器自身有问题?

网友A:
此情况可能是变频被干扰了,请将电机会部拆了,让变频空载运行看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会,是被电机干扰了,

网友B:
应该是通讯有问题,是不是485网络的?

网友C:
你可以先将变频器拆下来测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是干扰造成的。加上磁环或在输入端加滤波器,(要确认是电机还是电源干扰)

网友D:
无病不死人,还是有问题,当然不能只丛变频器找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