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5-04-24):
大家好,有没有用过Trio MC206运动控制器的,我现在遇到问题是:用通讯电缆连接好电脑和控制器并通电,当在电脑里运行编程软件Perfect motion2时,软件提示:No Controller Foud@COM1,然后自动切换到仿真状态,为什么连不上呢。还有,伺服驱动上的制动电阻是不是只在降速的时候才起作用啊,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如果真的着急,电话与我联系,010-62136756。

网友B:
通讯不好 , 检查通讯线

网友C:
通讯口有三个.对正常的RS232电缆编程(用Perfect motion2),你要用中间那个.对于用USB编程你要用上端的那个.对于与PLC或触摸屏通讯你可用下端那个. 伺服驱动上的制动电阻一般是在垂直向下运动时起作用的.此时电机做负功. 希望以上回答是你所需的

楼主:
谢谢啊,霜雾老师,看来你对trio很了解啊,我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控制器与触摸屏通讯时,我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时,控制器里的table区和vr区把我送入的数据当成十六进制数了,然后生成十进制数显示在table区和vr区,我想让触摸屏和控制器里的table区和vr区显示同一进制数(十进制),怎么办啊?

楼主:
谢谢啊,trio-motion老师,看来你对trio很了解啊。我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控制器与触摸屏通讯时,我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时,控制器里的table区和vr区把我送入的数据当成十六进制数了,然后生成十进制数显示在table区或vr区,我想让触摸屏和控制器里的table区和vr区显示同一进制数(十进制),怎么办啊?

网友D:
给你一个子程序: bcdtobin: 'USE VR(1) AS DATA SOURSE VR(0)=VR(1) n0=VR(0) AND $000f GOSUB shiftdata n1=VR(0) AND $000f GOSUB shiftdata n2=VR(0) AND $000f GOSUB shiftdata n3=VR(0) AND $000f VR(1)=n0+n1*10+n2*100+n3*1000 RETURN shiftdata: 'use vr(0) as data sourse FOR bit=0 TO 12 IF(READ_BIT(bit+4,0)=1) THEN SET_BIT(bit,0) ELSE CLEAR_BIT(bit,0) ENDIF NEXT bit RETURN

楼主:
谢谢啊,这个程序很好。但我想在控制器里的table或vr区随便输入个数,让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和控制器里输入的数一致,就不能用这个程序了。应该怎样编程啊,它们应该是个互逆过程。应该将vr区的值当成十六进制,通过编程,转化成十进制再存放在table区里,再将table区的值送入触摸屏就可以了,可这个程序怎样编,能帮个忙么?

楼主:
我用的触摸屏不带时钟功能,如果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请问控制器里有时钟指令么,怎么做啊?

网友C:
你对触摸屏里的参数不要选用BCD格式而是选用BIN就可以了.双向都是.你用的MC206本身没有时钟功能.我们的MC224有时钟功能.你可以在程序里每次开机时自动设时钟.通过用TICKS这一指令.这种细节问题就没必要在此讨论了.我们私下解决.

楼主:
trio_motion老师,您好!您有关于regist指令应用的例子么?还有您上次和我说的关于trio的详细资料,请给我发一份好么?我的邮箱是fu52125@163.com.谢谢!

楼主(2005-05-28):
trio具有多任务特征,如果存储容量允许的话,MC控制单元可以支持14个程序。同时允许三个任务。 比如说我编写了14个程序,上面的意思是否是说MC控制单元只可同时执行三个程序啊,我需要以后再执行其他的程序时,只能停止正在执行的程序,以腾出空间去执行我想要执行的其他程序啊。可我在现场时同时执行了6个程序,所以我不太理解“任务”这个概念trio_motion和jack000老师有时间能否给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你用的MC206或EURO205X最多可同时控制七个任务.也就是7个PROGRAM可同时运行.在加上通讯程序,相当于8个任务. 你说的最多14个程序是指MC224可同时运行14个程序. 上面提到的任务是分优先级的,其中任务7,6,5依此为最高级.每个采样周期都会被执行一次.其余的任务,根据系统运行情况不能保证每个采样周期都会被执行.所以你要根据重点选哪个程序先执行.

楼主:
TO:trio_motion 和jack000 你们好,请教一下movelink指令: 说明书上说“参数表明基本轴的距离会使连接轴移动相应的距离(link_distance),连接轴的距离分为3个阶段应用与基本轴的运动” 我怎么感觉有点说反了呢。是不是应该是:连接轴的距离会使基本轴移动相应的距离(distance),基本轴的距离分为3个阶段应用与连接轴 运动。还有就是那两个规律,是说movelink的作用是匹配连接轴速度用的,是这样么?难道就不可以不考虑速度而考虑距离用这个指令么?如果遵守那两个规律的话,link_distance一定总大于distance了。如果我不考虑速度的匹配,只想连接轴走多少距离,基本轴就相应跟随走一定的距离,是否可以不考虑那两个规律。 举个例子:base(0) 为基本轴,做匀速运动;base(1)为连接轴,做movelink连接跟随运动。 当base(0)走10mm时,我想让base(1)走20mm. (此时distance>link_distance) movelink(20,10,5,5,0)axis(1) (如果遵守那两个规律,base(1)最多只能走10mm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我这样做对么?还有参数中的link_acceleration和link_deceleation 是指加减速的距离还是指加减速时的加速度。

楼主:
更正一下:上面的例子中,base(0)为连接轴,做匀速运动; base(1)为基本轴,做movelink连接跟随运动。 参数中的link_acceleration是指基本轴做加速运动时连接轴相应走过的距离吧(link_deceleation亦然),请问对么? 在做movelink指令时还有个问题:我设base(3)为虚拟轴,base(1) 叠加在base(3)上,连接在base(0)上,我先不让base(0)运动,而让 base(3)做fo运动,base(1)运动了,可base(2)怎么也跟着运动呢,编程序时没有base(2)啊,真是不理解,不知是什么原因! rep_option这条指令设为1时,为什么相应轴的位置总在0和repdist设定的值之间变化,这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吧。

网友C:
看我发到你们公司的邮件吧。

网友E(2006-09-20):
    大家好,我是TRIO 控制器用户,从今年4月开始,我们有一种设备开始使用TRIO控制器代替PLC,使用这种产品后,TRIO程序编制就成了一个新问题,我只能算一个新手,深深体会到只身摸索一个新事物的艰辛.于是,我想通过时下比较方便的沟通方式,希望有着和我一样处境或者有愿意与我们一起分享TRIO控制器使用心得的朋友都加入到QQ群:15375802!或许你是第一个加入者,但是毕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与执着,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我们的眼界不断拓展,我们会更轻松地享受这一控制器给我我们带来的方便与愉快!衷心祝愿大家开心!

网友F:
请问楼上的大侠TRIO和其他的数控系统有什么区别,感觉好像比数控系统还贵呀?

网友C:
To: 勤学好问的马甲:
感谢您对TRIO产品的兴趣。TRIO根据不同情况有多种选择,和数控系统比谈不上贵,有些场合还便宜得多。比如在国内某大型机床厂,用TRIO的MC206取代了某大品牌数控系统,每台机器就为客户节省十几万元。
To:风萧萧兮:
感谢您使用TRIO产品。现在我们已经有中文版的软件及帮助文件。您可和TRIO上海代表处(021-58797659)联系来获得。技术支持可以打电话到13910763873。顺便介绍一下www.skype.com.您在该网址注册个用户名,就可很方便的向我们获取所有TRIO技术信息。我们有两个用户名 tnzhao和wyebox. skype的好处是可以免费通过电脑打电话及传递容量很大的文件。祝您的项目早日成功!

网友E:
   向大家道歉,因为设置问题,前段时间大家不能加入我所提供的QQ群,现在已经修正,并谢谢大家的捧场,欢迎更多的TRIO爱好者加进来,大家一起来把这项技术发扬光大,让我们的队伍共同进步。QQ群:15375802

网友G:
引用---"伺服驱动上的制动电阻一般是在垂直向下运动时起作用的.此时电机做负功."
------------------------------------------------------------
以偏概全,非专业本色。
制动电阻除了在垂直向下运动其作用以外,在降速过程、制动过程(如放卷张力控制)中同样可以发挥作用的,一言以蔽之: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压超限时便会通过制动电阻以热能的方式释放能量。当然此时电机一般是在做负功倒是不假。

楼主(2007-08-11):
trio_motion , jack000二位老师,我好久没来到这里了.以前多谢你们二位老师的指点.你们最近状况都很好吧!祝你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