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F1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4-24):
台达F15KW变频器运行10分钟左右跳OCC撤下清卫生后再装上试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跳OU,复位再运行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跳OU,是什么地方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能复位,一般是有再生电压,

网友B:
oc报警,把启动时间延长,ou输入电压是否在范围内,把停止时间延长。

网友C:
你用在什么机械上,是否同一机台有两台电机,产生不同步,一台处发电状态,而产生的回生电压跳OU,如果是的话可以回装刹车电阻放电可解除此故障

网友D:
再生电压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用接触器切断可以吗?

网友E:
加制动电阻

楼主:
故障以修好,光偶有虚接,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F(2009-10-28):
你好lg688!是哪个光偶,地址是多少,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各位楼主你们好!台达2。2kw变频器运行中跳ou,复位后运行一段时间又跳ou,我把电动机换了还跳ou,变频器主版下都换新的还跳ou这是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G(2009-12-11):
问题出现在驱动电路或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