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F930背景灯的问题

楼主(2005-04-24):
我有一F930的人机在人机的系统设定里面已经设定为1分钟后自动熄灭背景灯,但是背景灯还是无法自动熄灭,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在PLC编程时把M2置成on,就可以了。ok

楼主:
设定了也没有用呀,我用的是富士N系列的PLC,请那位高手赐教

网友B:
直接在編程軟件上設就可以了,SYSTEM SETUP---->setup data

网友C:
三菱的是要把M2输出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