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指点,在使用电磁调速电动机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24):
此电磁调速电动机用于驱动牵引装置,由于生产需要被牵引物体在一定速度行走一段距离时,需降至一定速度再行走一段距离时恢复到原来速度.例如被牵引物体在850转/分(调速电动机运行速度)行走到5米时降至550转/分再行走1米时恢复到850转/分,如此反复作周期性运转.我用的是JD1-40型调速控制器,我在RP1(调节给定电位器)与电源端串接了一只电阻,通过接入与短路该电阻来实现控制.在使用中发现接入电阻时电机降至低速运行还比较稳定,但是在短路电阻时电机不是直接恢复到原来转速而是先升至很高的转速在逐渐降回到原来转速,这样就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了.请各位大虾指点怎样能让升降速时平稳一些?

网友A:
此题目原发表于“嵌入式系统论坛”,但似与“嵌入式系统论坛”无关,是否应属于“变频器传动论坛”的议题。

网友B(2006-06-07):
我这儿就用了好几台,不太好用!老是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