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5-04-24):
本人初次接触变频器,想请教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变频器能控制两个不同功率的变频器吗?如要求不同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A:
变频器的负载不应再是变频器了

网友B:
不可以,除非你就是输出额定频率的电压,那么变频器不久单纯成了逆变电源了!天,控制两个速度,没有这么用的阿!不过这有什么意义?莫名其妙,有点浪费阿!

网友C:
建议你到书店买一本变频器入门级的书看看,从ABC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