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怎样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04-24):
现在我公司要采用变频器来控制数控机床上的电机,这个电机在不用变频器时是采用双速电机,但现在用变频器,应怎样用PLC来控制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两种方法:1、是采用模拟量控制,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要加模拟量模块。2、采用通讯方式,可以不需要模拟量模块。 如果不需要连续调速的话,可以不加模拟量模块,采用固定频率方式。当然用开关量也能实现连续调速,就看你的场合和工艺了。需要在程序里做一些运算和处理!

网友B:
原来用双速电机,说明只有2个速度 用变频器的话,变频器接双速电机的高速绕组,速度的控制用PLC的2个输出点分别接变频器的高、低速端子,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高速频率为50hz,低速为低速时对应的频率数值(例如:高速10米/分,低速2米/分,则低速参数设为50hz/(10/2)=10hz)。 需要注意: 1、一般变频器都有高、中、低三个常用速度控制端,如没有,用多段速度控制端子也可,但变频器参数一定与外部连接的端子对应 2、正反转时,须接变频器正反向端子(本说明没有考虑) 3、如原电机有制动器(电磁抱闸),制动器电源须单独供给(不能通过变频器下口直接供电) 4、高速参数设为50hz是指改造前,电机高速运行时是以工频情况下作为前提的

楼主(2005-05-30):
顺便请教一下上面的朋友,此种双速电机是不是最高速度只能为工频下的额定速度,不能再高点吗?再就是变频器不能改变电机的什么参数啊!谢谢

网友C:
原来这个电机在不用变频器时是采用双速电机,即电机运行在2个不同的转速。如果改造后电机转速也仅是要求2个不同的转速,则不需要变频。如果改造后电机转速要求连续变化转速,则考虑变频。1、是采用模拟量控制,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要加模拟量模块。2、采用通讯方式,可以不需要模拟量模块。

楼主:
变频后采用多段的变速,其速度应该比以前的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