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连线制作

楼主(2005-04-24):
有谁知道FX-232CAB-1/AC30R2-9SS 接线方式???

网友A:
可以与三菱或代理商联系

网友B:
我好像有,你打我电话吧,13750608032,我还有好多数据线

网友C:
留下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D:
jiyu12345@jx163.com 谢谢!

网友E(2005-05-29):
我上次在电脑城里,花几块钱随便买了根母头RS232数据线.想用于F940GOT的COM1端口与电脑的串口之间的连接,可是没连成.请问这种廉价的RS232数据线能否合乎要求?

网友F:
哪里有三菱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啊.急!!

网友G:
应该可以的,我看没有什么芯片的,我用表量过,但没试过.哪跟接哪跟还是知到的.要的话我画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