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楼主(2005-04-24):
请问普通PC与B&R 4PP120 通过以太网通讯采用普通网卡是否可以实现! 要不要特别的软件支持?用VC可以实现普通PC与4PP120的网络编程吗?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PP120实现的是标准以太网下的TCP和UDP,PC机可以用WINSOCKET,VB中容易编写一些,VC的难点在类型转换,你可以上网找一个VC的标准TCP的例子,稍作改动就成。

网友B:
对,就是楼上的意思!

网友C:
再次感谢 B&R SH!以后有技术问题会多向你请教哦!

网友D(2011-07-13):
我现在采用贝加莱X20和上位机进行TCP/IP通讯,采用AS中的ASTcp库中的指令TcpSend()做发送指令,但是每个循环周期内,它只能发送一次,并且它是隔一个周期发送一次,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用过,我需要发很多组数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