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问各位大大一个关于热偶断掉了焊接的问题

楼主(2005-04-25):
请问用k型热偶测量温度,现在热偶从中断掉了,是否能用另一根热偶直接接上(如焊接)继续使用呢,这对测量的精度是否会有影响,如果能接,应用什么方法?

网友A:
用氯化锌溶液处理以下,再用电烙铁,进行焊接。8031551@sina.com

网友B:
肯定不能,

网友C:
k型热偶(应该叫热电阻),很便宜阿!50—60元一根,有必要焊吗?

网友D:
其实也不要五六十呀,我买那个5M长的,才二十多块钱.如果你焊接后使用,如果你是接在单只温度表后使用,不是很大影响,但若是和其他热电偶一起接在模拟量模块后用,那么测量就很不准确且互相干扰严重了

网友E:
beebum: 如果你不能确定直接接上(如焊接)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和对测量的精度是否会有影响,说明你还不了解它的特性,你就买个新的,不要因小失大影响测量。 应该说可以焊,你这个热电偶断的地方(离偶点多远)?准备怎么焊? ------------------------------------------------------------------------------ 唐进: “用氯化锌溶液处理以下,再用电烙铁,进行焊接。”是不可以的。K 分度热电偶测量上限范围为 1100-1300 度,焊锡熔点300度上下,测量时会熔化无法工作。 -------------------------------------------------------------------------------- efg: “肯定不能”也不一定,看在什么地方断、如何焊。 -------------------------------------------------------------------------------- wlei200: 热偶不是热电阻!!“很便宜阿!50—60元一根,有必要焊吗? ”做个尝试也未尝不可以,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F:
换一根新的是首选。也可以接,但要高温熔接。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是这是烟气探针中的热电偶,线路都抱在里面了,买新的没法换阿,所以才这么问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这是烟气探针中的热电偶,包在探针中了,买新的也没法换。所以才这么问的。

网友G:
我看到过一篇文章 是讲热电偶技巧性焊接的 大概意思是说 要准备个碳(石墨)槽 (个人观点: 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形状和方式) 然后简单的做个保护电路,利用瞬间的短路 将断点融合... 呵呵 我看到的时候也是和楼上各位的想法一样, 没想着去省钱...... 我单位有个老仪表工 平时喜欢弄些怪招 如果你现在还没解决 我可以帮你问问他

楼主:
谢谢,这事还挺着急的,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F:
如果你要焊接的话,可以联系我。 13911759599 汪

网友H:
好久没来论坛了,K偶换新当然是最好的方案,主要K偶比较便宜,如果焊接则必须高温弧悍。可以用石墨碳棒制作起弧装置(装置中需托挂感性负载:比如一个2.5KW电炉等做为保护电路即可),具体电路可以查看有关焊接文献,这种是很平常的装置,这种装置焊接要求操作人员对焊接位置、起弧点把握很好,否则直接影响焊接效果,不过成本确实非常低,一般对悍点严格要求的话都有专门的激光弧悍设备,不过以你的情况买根新的K偶算了。

网友E:
如果已经连上变送模块,要防止弧焊击穿模块电路。 如果剩余部分足够长,可以考虑用螺栓连接。

网友I:
如果要省钱,在断口处用接线端子打起来就可以,不过建议你还是换一个.

网友J:
就按周公说的办,没错!

网友K:
关于热电偶自由端存在温度梯度的问题 对于常用的温度测量元件--热电偶,小弟有一处不明白,请高手赐教. 从测量处到控制室DCS的接线方式:检测点-(补偿导线)-现场接线箱-(一般屏蔽电缆)-DCS. 采用此种方式主要是为了节约电缆,降低成本.冷端补偿电阻(Pt100)放在现场接线箱里.现在有一问题:现场接线箱的环境温度经常发生变化,引起DCS的温度显示发生变化,从工艺参数分析,检测点温度未发生变化.准备采取措施:把冷端补偿电阻(Pt100)从现场接线箱移到控制室里.不知可行否? 因为从现场接线箱到控制室肯定会有温度梯度产生.

网友L:
根据热电偶中间导体定律,你原来的接法是成立的,产生误差的原因有可能是补偿电路的误差。简单地“把冷端补偿电阻移到控制室里”是完全不可行的! 建议:1、把“一般屏蔽电缆”更换成与热电偶相对应的补偿导线,并且把补偿电阻移到控制室。 2、为了提高测量的可靠性,应尽量减少接头数量,一根补偿导线直接连到控制室。

网友M:
肯定不行 精度肯定受到影响

网友K:
对于这种接法肯定是可行的,从热电偶的原理可以得出结论.两中金属为A,B,自由端为0,检测端为1,那么检测温度T=(TA1-TA0)-(TB1-TB0),一般分度表的规定T0=0度,当T0不为零时,需要进行冷端补偿,并且冷端补偿环境温度不能超过100度.现在是自由端温度在变化,引起波动.我估计是冷端补偿电阻(Pt100)和热电偶的反映时间造成的.并且,现场上百个检测点,换电缆成本将提高很多,不经济.

楼主:
各位大大说的越来越高深了,小弟实在不懂,主要是热电偶的根部原来固定死在探枪上,所以换新偶不容易,看了各位说的,我会再看看能否换新偶,实在不行就只能焊了

网友E:
呵呵。。。。。兽医多了把牛给治死了,这个结果实在出人预料之外!!!! 不过可以肯定大家能从讨论中增加考虑的因素和解决的方法,应该都是有益的。 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删掉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网友N:
我见我原来的师傅用弧焊很简单的两根导线,一个插座,一杯盐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