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调整伺服驱动器参数才能位置控制精确

楼主(2005-04-25):
数控钻,PLC用绝对坐标值进行位置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哪些参数调节可影响重复定位精度?怎样调节?是否每步都要清除剩余脉冲?

网友A:
伺服参数对重复定位精度影响不大,只要影响定位速度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钢性,P值,加减速时间都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的重复精度

楼主:
请再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C:
成为高手先

网友D:
伺服系统重复定位误差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如正态分布函数,相关联的因素也较多选用的PLC及其编程技巧,配置的伺服驱动器的PID参数和负载特性系统、控制的闭环开环特性、外在控制或上位机选用的控制条件等。伺服驱动器本身的设计特性、加减速时间等都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的重复精度

网友E:
影响伺服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的因素确实很多,但针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来说,能购有影响的应该是位置环增益,虽然说它直接影响的是控制速度,但是如果没有设定合理的位置环增益,一样会影响系统精度。再有就是pid参数的调整。

网友D:
谢谢你的高见!

楼主(2005-08-08):
多谢指点,希望师傅们多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