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谁能谈谈贝加莱PLC在步进电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5-04-25):
谁能谈谈贝加莱PLC在步进电机中的应用?

网友A:
贝加莱提供了专用的TPU函数库以两种方式控制步进电机,一是控制有外部供电电源的步进电机,需要接两根控制线,一根控制频率,一根控制方向;二是控制直接相连的两相步进电机(无电源驱动),需要接四根控制线,一二两根线控制线圈一,三四两根线控制线圈二。只有一些特殊的CPU和模块才能使用上述TPU函数,最常用的有CP476+DO135和IP16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