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5-04-25):
看了步进电机频率和力矩的图表,为什么力矩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的?还有说平均电流越大,电机的频率特性越硬,这个硬是一个什么概念?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硬就是不容易软,力矩随频率下降的不是很快

楼主:
谢谢,步进电机一般是交流还是直流还是两者都有?

网友A:
步进电机脉冲驱动,你说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我认为更正确的说法是,电流越大,电机的高速性会更好一些.另外, 从使用经验上看,频率越高,力矩下降的越快.这是步进的特性.如果在选型的时候(国产),完全依靠矩频特性,实际应用起来一定会有问题.所以一般都选择比实际的计算要大些的电机. 也许不完全正确,请后人指正.

网友C:
频率实际也就是速度 , 其实和异步电机的速度扭矩曲线一样

网友D:
to 怪石: 你这是误人子弟,那你认为三相步进电机细分是如何控制的呢?两相步进电机细分又是如何细分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本来觉得已经看明白了,今天一看大家的话又有点乱。我们用的是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我想知道异步电机和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还是谁是谁的一种?小弟刚从PLC往这方面转,还比较迷糊,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三相交流异步和步进电机使两个东东,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运行特性受输入电压,电流,频率等多方面影响,而步进在正常工作时运行特性只受输入脉冲一个因素控制,有脉冲就走,没有就停,脉冲频率高就快,频低就慢,适合开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