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通讯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04-25):
如果想把一台台达ES系列PLC中数据存储器D100中的数据通过RS485传到另一台台达ES系列PLC的D120中去,请问在这两台PLC上用指令怎么实现?请高手解答,谢谢,小弟初窥门径好多地方生疏,还请赐教 studyxu03@sina.com QQ 24596176

网友A:
将2台plc分别设通讯站号为1/2,假设1号为主站,2号为从,则2号plc不用写程序,1号程序如下: ld m1002 mov k1 d1121 设本机为1号站 mov k100 d1129 设定通讯逾时时间 set m1120 通讯协议保持 ld m1013(1秒写一次) modwr k2 h1078 d100(plc d0地址对应16进制1000) ldp m1013 set m1122(发通讯请求) ld m1123 rst m1123(复位通讯结束标志) ld m1129 rst m1129(通讯逾时复位)

楼主:
大哥!谢谢!能加我QQ吗?我以后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的!多指点下我啦:)QQ 24596176

楼主:
我想问下,在梯形图监视1号机的时候能看到MODWR指令中D100上显示K11(我在D100中写入了11)而在H1078看不到数据显示,H1078在2号机中,难道不能监视到吗?我用装置监控也看不到M1123显示通讯结束的红灯。

楼主:
对了!两台机子的通讯协议不用设定吗?

楼主:
我把一台设为1号另一台MOV K2 D1121设置为二号,还设置了通讯协议,为什么编程线连在一号时,在设定里把通讯机站号设置为2,怎么通讯逾时出错

楼主:
需要把编程线换过去吗?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从站和主站不能通讯,是不是还欠缺什么设置!

楼主:
我已经用双绞线把两个485口连起来了!电源并联24V!硬件上有什么连接要求吗?

楼主:
还是不能在主站上控制从站!

网友B:
台达DVP系列的PLC使用标准的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你只要在主PLC上使用MODWR(MODBUS读写指令)就可以读写其他DVP的数据。

楼主:
可以在编程线连在主机的情况下在软件窗口控制从机吗?比如控制RUN和STOP

楼主:
能一一回答我上面的几个问题吗?还有!能给我个QQ联系吗?很多问题我想能及时解决!希望不会打扰你们!

网友A:
当你的两台plc互相通讯时,不能再用485 pc与plc相连,如果想监控,可以用232通一台机器连接,你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pc加入了plc间通讯,使得plc见数据交换出了问题。 哇赛!你有这么多问题?抱歉!你在那里?干脆台达最近的办事处处理的了,你的说明书上有各个地方的电话。 另外非常不好意思,我没有qq号,打字跟不上速度,哈哈哈!

楼主:
总算是搞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