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4-25):
列位:我单位最近新上一个项目,主装置选用DCS 系统,其中一些关键设备的控制系统设备供应商配备了PLC小型,与主装置之间进行通讯。我想把这些PLC都规整到主系统的DCS中,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提高DCS的利用率,降低成本。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大家的看法如何?

网友A:
可以倒是可以,但在选DCS的时候就一定要先告诉设计院,工程公司或DCS供货商,让他们做个可行的方案,否则通讯上的事情,里面怎么做都可以,还是有点名堂的,你一定要把方案里所需的所有硬件软件等等都问清楚了,否则到时候要你增加费用的时候,你是说不过他们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