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CP260通讯问题

楼主(2005-04-25):
CP260可不可以通过自带的RS232口(AS利用此串口与PLC相通讯),与计算机相通讯。是不是通过DVFrame - FRM_xopen()之类的实现。如果是,本地设置位置是多少啊?拜托各位!!!

网友A:
CP260上所带的是标准RS232口,你可以用DVframe的库函数来实现任何串口协议(比如IEC-101)。 PCC串口的定义,你可以参考AS中的提示(选中要操作的串口,右击鼠标,察看属性,interface属性,比如CP260的本地RS232,显示为“IF1”。 帮助中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