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凌PLC模拟量地址

楼主(2005-04-25):
三凌Q系列PLC AD模块 其第一个通道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啊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譬如说 AD模块插在PLC第一个插槽里面. 谢谢!!

网友A:
你爱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愿意插在哪里就插在那里!不知道现在抵制日货吗?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大侠门举个例子可不可以啊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随随便便的定定不就得了呗

网友C:
不知道三凌重工是日本政府控股的公司?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就是三凌重工提供资金!它同时也生产军工产品!你爱咋的咋的吧

网友C:
不好意思,由于网络的原因一下子发了四遍,再次不好意思

网友D:
在软件上定义.你爱定义为多少就可以定义为多少.

网友E:
可以参考4AD手册,注意一定要在4AD的+24V和-24V这间加一个24VDC电源, 不然就读不到!!我上次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我的QQ:2495688,有问题可以探讨!

网友F:
是这样定义的: FORM  H0 K11 D234 K1 其中H0是槽位,就是模块放在什么位置,其中K11是CH1的缓冲区地址,CH1的值存入在D234,K1为一个数据。 如果AD模块放在第一槽里话,就是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