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电脑给三菱FXIN PLC加密。

楼主(2005-04-25):
求助:怎样用电脑给三菱FXIN PLC加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foper version.7.08j(SW7D5C-GPPW),先谢过了。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改变(N)-输入密码-执行,我试过了,但他总提示关键字设置错误,请从新输入。我该怎摸办,请大侠们在指点一二

网友A(2005-10-21):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A(2006-06-13):
最后已解决问题,解决方法:
1、确认以前是否设置密码,如果有,请删除以前设置的密码;
2、密码为8位,密码以大写字母A开头,不足8位以空格补齐;
3、也可以用SWOPC-FXGP-WIN-C软件设定。
没有问题的,你试试看。

网友A:
宇电AI-518/518P获奖证书。信得过的产品。

网友A:
在“三菱GX Developer V7.0&Simulator V6.0操作手册.pdf”上的截图:

网友A:
老菜鸟:
  宇电AI-518/518P获奖证书。信得过的产品。

我没发过这个,为什么出来了???
是不是网站有些问题?????????????????????????????????

网友B:
三菱的密码最没用

http://www.lsllhd.ik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