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合并!

楼主(2005-04-25):
请教大家,如果在一个机床上有不同的两套控制系统时,可以合并成一个系统来操作吗? 比如机床有3个轴运动,一个轴是用一个系统控制运行,另外两个轴是另外一个伺服系统控制,可以把两个系统合并到一起吗,是纯粹的软件操作还是软硬件都要变换呢?

网友A:
可行性,需要对现有系统有更多了解才能知道。

网友B:
请问刘岩利老师:如果是一块国产三轴卡(不支持编码器反馈)可以和一台PLC组成5轴系统或者是3轴+两个编码器反馈吗?如果需要控制卡资料我可以给您寄过去.谢过!

网友A:
理论上,用PLC接编码器反馈,或者两轴控制,卡做三轴控制。不过,这两轴(或两个编码器)与另三个轴的不太可能用到需要实时性的动作,比如插补。

网友B:
刘岩利老师您好:首先对您的回复表示感谢!我是用这块三轴卡控制车床,因卡不支持编码器反馈,所以不能完成螺纹车削。我想请教得是可不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使轴卡得到PLC的(编码器)反馈信号而作相应的动作。再次谢过!

网友A:
个人认为不可行,无论控制卡与PLC之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都会有很明显的延时。如果有办法让这个延时只有几个毫秒,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