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delphi进行二进制转换

楼主(2005-04-25):
我是一个delphi初学者,我现在正编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想把收到的二进制数,转化为文本文件在memo里显示,是不是需要把二进制数变为十进制数才能显示呢?我看书上转化的程序二进制数是用string表示的,而我接收的数确是array of byte,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我不大懂你说的意思,我用的是Mscomm控件,我把InputMode的属性设置为comInputModeText后,发送ASCII码,可以看见,发送二进制数就看不见,属性改为comInputModeBinary后,就接收不到,有出错信息,说在memo里无法显示,可能以为不是文本文件,所以我用memo.text来就收就看不见,所以我想是不是需要变为十进制才能显示

楼主:
突然想到,是不是要把二进制数据的数组转化为string就能显示了呀,不知我想得对不对,希望大家指点,对的话能告诉我用什么函数加以转化吗?多谢了!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你的程序通过串口接受到array of byte,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是字节,那么你可以使用IntToStr就可以的了。

网友B:
用IntToStr函数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