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报CF3?????

楼主(2005-04-25):
请问一下那位大侠修过台达报CF3故障代码的机, 一般是什么原因,从那里检修,我代换过CPU板,是CPU板的问题,一般是那个IC坏才报这个代码,谢谢指教

网友A:
一般是074I集成损坏,还有一个就是排线。 如有什么须要可以和我联系。 我是福建三通变频器维修中心,我这配件齐全。 联系方法:13599171785 王先生

网友B:
传感器坏了也会引起CF3,先看一下是驱动板还是控制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