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程序块和禁用节点的问题!

楼主(2005-04-25):
程序块和禁用节点的问题! 两个问题: 1。FIX的程序块怎么用啊,我做了一个 0 SETLIM 0.1000 1 WAITFOR START = 1.00 2 IF START != 1.00 GOTO 1 3 ADDOUT 5.00 TO HORIZONRAL 4 IF HORIZONRAL <= 100.00 GOTO 3GOTO 0 5 SETOUT START 0.00 6 GOTO 0 其中START是启动信号DO,HORIZONRAL是AO信号,运行然后我给START赋1,可是HORIZONRAL并没有变化啊,为什么? 2。我想将MBE驱动里的某个设备(device)下的点的输出全部禁用掉或恢复,在脚本里应该如何写? 在线等待,望各位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1。程序块直接在数据库中进行定义,然后在脚本中引用即可! 2。关于禁用节点的问题可以使用控制点对设备节点进行连接控制

楼主:
阿尔斯通: 请问程序块如何在脚本里用啊?还有第二个问题也不清楚,能否说清楚一下,或者举个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