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导波雷达液位计的维修

楼主(2005-04-25):
我们公司用了6个浙江麦格的导波雷达液位计,位置分别在甲缩醛塔,甲缩醛塔回流缓冲槽,甲醇塔,甲醇塔回流缓冲槽,甲醇计量槽,三化计量槽.只有一个还比较正常的,关于导波雷达我打听了一些朋友或企业,基本上是不出什么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里老是处毛病,要不是满量程,要不就是负的,根本喝实际不符,还有就是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的.按它的说明看吧,是说参数有错误,不过我们都没有动过那东西,参数应该是不会变的吧,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又好了,这很让人恼火,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A:
呵呵 ,周公果然 是什么都有一套啊.... 答复楼主: 导波雷达 是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从你反映的情况来看我想可以考虑以下2个因素 1\产品本身的情况 国产的导波雷达 浙江麦格我没用过,不能轻易下结论,不过见到过很多本身不成熟就提供给客户用的先例,尝试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做法.所以作为用户要从各个角度去考察选择的产品.比方:业绩\资历\... 2\安装 物位仪表使用不好,有70% 的的情况是安装不科学,很多物位计厂商抓住了2个重点: A产品研发和生产 B销售 其实不同于售后服务,产品的第一次安装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的确有很多软的东西; 所以结合以上两点,建议你逐一排除,当然如果你们不欠供应商的钱的话这些工作应该是他们来做的 至于解决的细节 欢迎你 电话给我进一步的探讨! 0516-3845092 3851408 贾文 QQ11190424

楼主:
周公啊!怎么你给的网址怎么打不开呢!上面那位大哥我们是顶装和侧装,你说哪种方式比较科学呢!甲缩醛回流缓冲槽,和甲醇回流缓冲槽基本没出什么问题的,它们是顶装,三化也是顶装,只要有液位它就满量程,再沸器呢,有时满量程,有时好的!甲醇塔的时满时负就没个准数,好烦啊~!钱我们是没给完呢!但他们也还是不来的!

网友A:
电话给我

楼主:
忘了说了!浙江麦格的导波雷达是美国Magnetrol公司系列产品型号是704-501A-540/7MB-A***-***!!没想到他们的也是不怎么好用!东西还那么老贵,唉!!!!还有就是我们用的磁翻板液位计浮子上的可以正常显示--显示红色,但回落的时候有一段或都没法翻过来!干簧管的远传老是时满时正常,厂家人说感应不到的问题,要换成磁性较强的浮子!但一直没什么消息了!:(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05704:“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就在本版。 这种情况很可能不是仪表问题,重点查线路联接。

网友A:
是不是 用得 Micro TREK 的? 我还不知道 浙江麦格 代理什么牌子的雷达呢

楼主:
线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它是接24V直流电的!传感器是个探针,表头做转换器兼显示功能!我们所用的型号是704-501A-540/7MB-A系列的!安装位置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厂家来人调试的时候对安装方面也没提出什么异议!现在关键是厂家不来人修理.东西我们也不太敢动它!:( 东西贵没办法!

网友A:
奇怪了 哪里有这么好说话的用户是不是你们欠人家钱啊 哈哈 他们不把仪器调试好 就行了吗?

楼主:
呵呵!又不是我们不付钱!总共11W多的,我们还有5000多点没付啊!再怎么说也还是要留点质保吧!东西不好!钱付完了不来人怎么办啊!我们也不是没碰到过的!钱也不是差了很多!我们这边还有就是液位计他们厂里来了几次怎么也修不好!来了几次就再打电话也不来了!你说怎么办啊!东西如果好用,钱怎么会不给呢!这里频繁出问题!打几次电话他们都不来人!怎么接着付钱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了呢!现在是讨论问题,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付不 付钱的问题,我说的又不算.现在那边的人不来,关键是怎么解决.大家不会眼盯这吧!而错过讨论的机会!!!!!

网友A:
关键得问题在于你这里牵扯了很多非技术性得东西 想搞好必须有专业得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 对症状解决 看样子你得供应商人和产品生产者目前在回避这个问题 为什么回避 可能性比较多 或许是技术力量有限度 或许是和经济有关系 光是在这里讨论我想是解决不了问题得 OHOH 就象医生远程诊断 起码要有图象

楼主:
是!他们的解决问题就是只说那两个问题!1.参数错误,2.有障碍物!!以前说我不想再重复了,数据就没有动过,我们也拆了几次,也没见什么东西!好无奈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想要了解什么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的!

网友C:
你是用棒式的还是缆式的?一、检查下实际测量范围是否在仪表量程之内;二、检查仪表传感器部分是否碰罐壁或其他物体以及传感器部分是否粘有黏附物;三、在菜单里面使用滤除虚假回波功能;四、更换性价比好的----德国产品。

网友D:
甲缩醛是不是很容易聚合呀?我怀疑是导波管被介质堵了

网友E:
沈阳中仪欧米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与日本万迪康公司签约中国市场独家代理: 服务于钢铁企业的鱼雷车和BOF吹氧转炉液位测量 ,成功地应用于鞍山钢铁公司新一号高炉鱼雷车钢水液面测量系统.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2号新基火炬大厦904室 电话:024-22791460 传真:024-22791009 Email:wei@eurometers.com 邮编:110013

楼主:
谢谢大家给提供的信息!我们用的是棒式的!因为我们没怎么第一次买这东西,厂里又没懂的,东西也价格不菲!一直没敢怎么拆开来看.对你的建议我会仔细检查一下的,有其他什么问题还望大家多指导哦!

楼主:
我今天查看了一下!有个里面是挺脏的!甲醇塔的!问题要达到100多度呢!液体都是黑黑的!不过另一个就没发现什么了!结构也很简单的!看看再次开塔的时候怎么样!再向各位请教!!谢谢大家!

楼主:
大哥们!还是不成啊!是什么问题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还有滤除虚假回波功能我没找到啊!英文翻译是什么啊!

网友C(2005-05-25):
一、“滤除虚假回波功能”不同厂家菜单名称不一样,最好咨询下厂家(或在与envelope、check distance类似相关菜单里找)。最好用厂家提供的调试装置及软件。 二、再检查下料位计是否离进料口太近,应尽量远离进料口 三、无能为力。

楼主:
哦!谢谢!那请问一下,产品要求要DN80的管子做套管,而用了65的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没发生这么多问题的!还有就是液位计是安装在离地面有5米的位置,它斜下面的泵会对它干扰很大吗/?我已经做了两面的接地,还是那种问题!还能给提出其他问题吗?

网友F:
1、先看懂说明书,看安装方式、测量范围、适用介质、介质温度等是否与现场实际相符。 2、是否按照说明书进行现场设置,设置是否正确。 3、拆下来,找一水罐安上,校验一下。 4、如果以上工作还不能解决问题,退货索赔。

网友D:
牛通啊:我们用的导波雷达也是美国Magnetrol公司系列产品,很好用啊,只是曾经因为介质结晶导致导波管堵塞,仪表指示不变化,升温融化结晶物后仪表恢复正常。哦,我们用的是DN1OO的套管。

楼主:
哦!是吗?你们用的是双支的吗?测量介质是什么啊!我们测的是甲醇和甲缩醛!温度一个在77度左右,一个在105度左右,用的都是125cm的!套管在125cm上下,测的是满量程,套管的上下两引液法兰之间是120cm.你们是怎样安装的啊!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各位!大家好!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有可能是干扰!我们塔底下同时有3台泵同时运转!停塔的时候液位计显示比较正常!塔刚开是还可以!开一段时间就显示不正常了!我已经在主控柜和现场都接了地!还是不行!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怎么了!各位,现在我想在控制柜的加隔离端子来进行滤波!请问一下应该选什么样的型号呢!有区别吗?怎么我听说如果选型不对的话有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来!是吗???

网友G:
就上述情况看好象是回波不正常,应该是选型的问题和初始安装的问题,可能是初始安装时参数设置没弄好,从新设置一下量程和零位把死区设置好,还有就是不知道你的罐嘴是不是太高了.另外,测量甲醛一类的液位个人认为应该采用双缆的精度比较高.安装时双缆应距罐壁200mm.仅供参考

楼主:
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我把参数传给了厂家,他们说参数没错,这里呢我在总控柜那里又加装了隔离栅,开车时还是出现错误。

楼主(2005-06-24):
谢谢大家以来的支持,我现在把塔上的一个液位计已经拆了下来,改用差压变送器,现在使用正常。另一个还在改造,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也可以谈谈其他的吗!不用局限我提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积极参与进来啊!

楼主(2005-08-09):
不好意思!现在解决的是甲醇塔和甲缩醛塔的,但三化计量槽的怎么都不行,干扰这项是排除了。改用其它的工具是不太好办了,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H:
最好能贴安装图!

网友I:
我想了解导波雷达的原理,不知哪位能帮帮忙??

网友J(2007-08-31):
牛通:我看来看你说的,简单分析一下,你选的探头不是满罐型的所以套管应该高出最搞液面一些距离,第二可能因为你的套管太小,电磁波碰到粘结在管壁上的东西导致液位不准确,甚至一直是满罐液位,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线是否是2线制24VDC屏蔽接地的电源。导播雷达的电磁波信号是手机的1%左右,你想想在几个大电机旁边打手机是不是有干扰。还有就是安装位置不能离进液口或者出液口太近,离进液口太近液体飞溅到杆子上导致读数不准确,出液口太近也有波动

网友K(2008-02-21):
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如二端接地无效还带来干扰!

网友L(2009-06-04):
我们公司用的是E+H的导波液位计,总是不准,我检查过了,没有结料,也做过抗干扰,可是就是液位不准

网友M(2011-10-09):
化工产品很容易堵,麦格的一堵就完了,跳变都是很正常的,用缆式的测量比较脏的液体液位比较好,但是要考虑腐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