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样是计算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05-04-25):
各位高手,为了增加稳定性是求模拟量采样的平均值还是其有效值呢?它们哪个更能反映真值?在S7-200中能进行开方运算吗?

网友A:
平均值。连续n次采样求均值,直接可以在Step7 Micro中的System Block中设置。 支持。SQRT指令。

网友B:
System Block中可以直接设定?还请SUNWU指点,我怎么没找到呢?求平均值应该要编程吧?

网友A:
在〔Input Filters〕-〔Analog〕有一项〔Number of Samples〕, 设置此项为n就代表了在CPU读到的相应通道的AI值是经过n次连续采样后根据一定算法得到的均值。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就不必编程了。 〔With CPUs 22x, you can select software filtering on individual analog inputs. The filtered value is the average value of a pre-selected number of samples of the analog input. The filter specification (number of samples and dead band) is the same for all analog inputs for which filtering is enabled〕

网友:
但是对于像正弦关于X轴对称的信号,它们的平均值不就为零了吗?这样的采样方法应该不能用。

网友A:
注意,此处所说的均值不是一个很大的“时间段”内的平均,而仅指某个“时间点”之内的值。

网友:
sunwu:你所说的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在输入之前就已经对采样进行了平均,这个时间远远小于PLC的一个扫描周期,另外PLC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并不自动的更新模拟量的输入,因此当用户程序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读入的就是其平均值。但我看到有人在用户程序中对模拟量读入进行计数,计数到达规定值时,然后用除法得到输入模拟量的平均值,不知这两种求平均值的方法有何区别?

网友A:
我没象你说得那样用过。不过我想应该是有特定应用的目的吧。这类问题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呵呵。 一般情况下,在“硬件配置”中设置的均值方式是为了对一些波动厉害的信号取得较为平稳、真实的数值。比如,对一皮带输煤进行PID控制,以皮带秤给出的输煤速度作为PV值,那么启用硬件平均比不启用会更好地改善一些控制效果。 但你说的关于扫描周期方面的东西是不准确的。建议你仔细看一下西门子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s7-200、s7-300的都可以,若英文阅读没太大困难的话就直接看英文版的,真不知道西门子找了些什么人来翻译成中文的。

网友:
你所说的皮带输煤,测煤的速度变化较慢,误差较大。我们想用涡流传感器测轴向窜动,要求较高的精度,标定之后位移测量量有正负,因此我才那样想的,不是钻牛角尖,呵呵

网友C:
要看你测量的是什么信号,做什么用。

网友A:
特定的应用总会找到相应合适的解决方法的 多交流很有好处 呵呵

网友:
多多交流,谢谢各位的讨论和帮助

网友D(2006-01-25):
Input Filters〕-〔Analog〕有一项〔Number of Samples〕,我怎么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