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关于RS422的break信号!?

楼主(2005-04-25):
我使用C++Builder 用WindowsAPI编写串行通信程序,使用EscapeCommFunction()加入并停止Break信号,使用ClearCommState()或WaitCommEvent()检测Break。 当我在PC机通用的RS232进行试验(COM1->COM2),可以正确检测到Break信号。 而我使用研华科技的1602BRS422的通信卡时(COM3->COM4),无法检测到Break。 首先,线路的物理连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数据是可以正常传送的;两次测试使用的程序是一样的。 422卡的uart是16pci954(它的技术说明上说的),在它提供的Linux驱动中,寄存器的定义和8250与16550是一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检测到Break?寄存器的定义不一样? 请教高手 email:eastf@yeah.net qq:6760051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测试泓格的 VXC-142 2-Port RS-485/422 卡, 可以成功收送 break signal.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ulti/vxc-142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ulti/vxc-142i_c.htm 所以, 是不是 1602B 该块卡的 232/422 converter 对信号的转换设计较特别? 而不支持 break signal?

楼主:
您说的这种情况多吗??

网友A:
我对 H/W 较不清楚, 只知泓格在 RS-232 转 RS-485 方面, 有个 Self-tuner 的国际专利技术, 可以将信号无段(各种 baudrate) 的作转换, 输入啥转出啥. 像 VXC 系列板卡, 及 I-7520 等产品都有内建该 Self-tuner ASIC. 而我印象中, 研华的 I-4520 对 baudrate 等设定, 是得透过 jumper 去固定的, 不支持无段转换. 相关的产品在此设计上看来会是不一样的. 是否因此而出问题? 无法确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