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PLC继电器输出直接带220V电磁阀劣势分析

楼主(2005-04-26):
问题1、PLC继电器输出接点吸合?(PLC没工作——触点已经吸合) 现中间用固态继电器输出 接点还会吸合吗(这样会容易烧损固态继电器触点吗) 问题2、220V电磁阀线圈容易烧损?(工作长时间——线圈发烫) 电磁阀每分钟工作30—60次(线圈功率6VA)(线圈和阀体中间有微量油滲入) 问题3、电气寿命和机械寿命是什么区别(电气15万次、机械20万次、一年365*(12—24)小时*60分钟*(30—60)次 PLC能用多长时间) 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回答问题3,电气寿命是指额定负载下的,机械寿命是指空载情况下的。 第1、2个问题没搞清楚要问什么。不过就2来说,电力、电子器件工作时发热是正常现象。

网友A:
还是就2来说,若选用继电器类型,从功率上来说上没有问题,一般触点容量都在2A以上。但你需要的工作频率最大约为1Hz,这样每天要开合60*60*24=86400次,机械触点的继电器不会坚持太长时间。

网友A:
对了,可能明白你的问题1了。继电器估计不是吸合而是“粘连”了--寿终正寝。固态继电器是电子器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建议用晶体管输出的,电磁阀选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