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变量名前加@是何含义?

楼主(2005-04-26):
如题,谢谢。

网友A:
代表系统变量

楼主:
那譬如我自定义的对象名称前加一@又为何意呢? 方便变成调用还是什么啊?

楼主:
那譬如我自定义的对象名称前加一@又为何意呢?      方便编程调用还是什么啊?

网友B:
应该是系统变量吧

网友C(2006-04-11):
是系统变量,但是,冗余也是以@开头的,这是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