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无线远程传输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5-04-26):
开关量输入 11路:泵状态、阀状态 、控制状态等 开关量输出 10路:开泵、关泵;开阀、关阀等 模拟量输入 9路(12位分辨率):水压力、流量、电机三相电压、电流、液位等 模拟量输出 2路(12位分辨率) 继电器输出 单刀双掷1A在30VDC下, 0.3A在120VAC 通讯口 RS-485端口、 RS-232端口、 RJ45端口 驱动器 ADSL、MODEM、CDMA、GPRS、无线电台、GPS 工作环境 -40°C~70°C, 5~95%湿度, 无结露 操作/显示 键盘、 LCD、 状态指示灯 外形尺寸 500 x230 x 160(mm) 供电 220V AC 系统支持短消息控制 0451-82284927

网友A:
晕,你是推销还是求助??

网友B:
确定是推销,哈哈

网友C(2005-06-25):
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吗?用Bv2.5的电源线可以传输吗?价格是多少。

网友D:
随便几公里都行的,我做过十几个深井泵房,稳定性很好,价格不高,你可以去看看 qq:409761883

网友C:
能否将资料发来一份!多谢合作!

网友E:
唐山平升公司的水资源控制器可以用于深井泵远程控制
功能与应用 水资源控制器是我公司为水务管理部门研制开发的智能型IC卡式收费管理控制装置。 它集预收水费、监测水位、监测流量、余额提示、欠费停机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稳定性高、 兼容性好,用户使用方便等特点。 该控制器有助于水资源管理部门的资金回笼,可以有效地控制地下水的过量使用。 功能特点: 1、 可以接入各种带串口的智能流量计 2、 可以接入各种脉冲水表 3、 可以接入各种水位计 4、 可以接入各种水质仪表 5、 可以接入各种压力仪表 6、 可以接入各种温度仪表 7、 可以接入电流、电压测量模块 8、 控制水泵的电源输入 9、 内置蜂鸣器,可以发出费用不足、水位告警等信息 10、 现场显示余量、流量、时间等数值及欠费、故障、水位等告警状态信息 11、 保存不少于最近30天内相关数据 12、 内置时钟和电源,历史记录清晰 13、 外配备用电源时,该控制器可在停电情况下工作 14、 监测现场异常状况:泵运转而表不计量、低水位取水、非法打开控制箱等。 15、 水位超低提示,可以设定水泵停机水位。 16、 剩余水费到某一设定值时,发出提示;欠费时水泵不能启动 17、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紧急取水 18、 支持GPRS、CDMA、数传电台等多种无线数传方式 技术指标: 一、配置 2路RS232/485串口 8路模拟量输入(4-20mA) 9路开关量输入 5路开关量输出 8位数码显示 1个操作键盘 1路非接触IC卡读写 二、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0℃ 环境湿度:≤90%无凝露 无腐蚀性气体和导电尘埃,无爆炸危险的场合 三、供电 DC:10-30V 四、外型尺寸 120mm×120mm×9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