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深井无线传输远程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5-04-26):
开关量输入 11路:泵状态、阀状态 、控制状态等 开关量输出 10路:开泵、关泵;开阀、关阀等 模拟量输入 9路(12位分辨率):水压力、流量、电机三相电压、电流、液位等 模拟量输出 2路(12位分辨率) 继电器输出 单刀双掷1A在30VDC下, 0.3A在120VAC 通讯口 RS-485端口、 RS-232端口、 RJ45端口 驱动器 ADSL、MODEM、CDMA、GPRS、无线电台、GPS 工作环境 -40°C~70°C, 5~95%湿度, 无结露 操作/显示 键盘、 LCD、 状态指示灯 外形尺寸 500 x230 x 160(mm) 供电 220V AC 系统支持短消息控制 0451-82284927

网友A:
你可以把东西的照片传上来

网友B(2007-12-17):
如果有详细资料请发过来
ldh55my@163.com

网友C:
TD-8700S是一款RS-485到GPRS转换器(又称无线数传终端,工业无线网卡,工业手机,GPRS调制解调器)。是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解决串口设备长距离传输数据,在利用GPRS网络平台的情况下而专业设计的。TD-8700S提供标准的RS-485通信接口,还提供双向透明数据传输通道,让用户不用知道复杂的GPRS通讯原理和TCP/IP协议情况下,不用更改原有程序情况下,就可以让工业RS-485串口设备的串口通信立即转换为GSM/GPRS无线网络通信。TD-8700S内置TCP/IP协议栈,它不对设备上传和下发的数据包进行解释与处理,仅对用户数据包实施TCP/UDP数据封包与拆包处理,从而实现数据透明传输的功能。同时还可以在网络结构上实现虚拟数据专用网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