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振动传感器的选用

楼主(2005-04-26):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振动信号的数据采集器,可是在选用振动传感器的时候我遇到一些问题了,在网上我看了一些振动传感器的资料,可是就是没有说明其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不知道那一位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给发一些,谢谢!!!!

网友A(2005-06-11):
我的振动传感器是电流输出的(加上采样既为电压输出)1.1--1.4ma/g

网友B:
振动传感器一般是压电式的,其输出是有电压和电荷的!你用于的可用输出是电压的.可直接到A/D卡里的.但是在卡上要做一点改动!

网友C:
电压:一般是0-5V,电流一般是4-20mA,都是经过调理器后的输出。

网友D:
一般都是标准信号 0-5V电压量 0-20mA电流量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是什么 可以在软件上进行调整。 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