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R47开发GPRS 抄表MODEM问题

楼主(2005-04-26):
GR47开发GPRS 抄表MODEM问题 1.MCU+GR47模块上电后,模块能自动连接INTERNET上的PC,并能进行抄表通讯.设置心跳周期为45分钟,模块发送心跳指令(固定的3字节数据),PC机能够收到该指令,PC机应答该指令,模块能收到,所有这些操作模块都在数据状态下.但发现长时间后用PC机进行抄表,发现通讯不上,而且在PC 的CLIENT SOCKET端出现10053或10054错误,好象是需连接的意思,这是为什么. 2.经常回发现,在PC端断开模块连接后,发现GR47仍旧检测到连接,即模块检测不到断开信号,MCU检测的是GR47的DCD信号确定是否连接的.

网友A:
很象假拨号现象,试着把心跳周期时间调短一些.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2005-06-02):
是不是GR47的DCD信号在GR47登录到GPRS网络时就是有效的,它反映的是GR47连接GPRS网络的状态而不是TCP或UDP的连接状态。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心跳时间过长的原因。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不知道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推测是否正确,请楼主回复一下。

网友C:
应该是网络层和传输层问题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的心跳周期是45分钟,在心跳周期内,gprs模块会一直显示连接状态。过了45分钟后心跳包没有得到主机的回答时,gprs模块一般来说都是重发心跳包,多次重发都没有回应才开始断开自动重拨。所以这中间的时间非常的长(〉45分钟)。

网友C:
心跳可能设置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