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接触器操作电源问题

楼主(2005-04-26):
请问操作电源AC220V的接触器,能否在长期AC200V电压保证可靠吸合?

网友A:
肯定能的,你说的操作电源就是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压。

楼主:
是的~ 如果长期工作AC200电压下,都能可靠的吸合?

网友B:
应该说只要交流电压高于185V都可以可靠的工作,本来用电器就会就适用电压范围的啊。

网友C:
范围+10%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