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如何分辨NPN/PNP???

楼主(2005-04-26):
PLC中如何分辨NPN/PNP??? 我有倆台三菱PLC,均為FX1n-60MR,其中一臺的輸入端的公共點為COM,另一臺為S/S,這是否就是NPN與PNP的區別???兩者在使用時有何分別??? 本人初學,還望各位大哥不吝賜教!

网友A:
FX1N-60MR is relay output type,not NPN/PNP. input side "COM" connect 0V; output side :"com,com1~com7" can connect 0V or 24V.

网友B:
有一个简单方法: 1、PLC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在高电平有效时为PNP,相应传感器选择PNP型 2、PLC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在低电平有效时为NPN,相应传感器选择NPN型

网友C:
老工控说的对,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FX2N用NPN型传感器,机器上原来用PNP的,如果不更换原来这些,应如何将他们(PNP型的)利用起来呢?听说用什么转换器可以,但我不太清楚,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D:
在PLC和传感器之间加个中间继电器用于信号反相

网友E(2007-09-07):
其实很简单详细介绍请进入http://WWW.OO.COM%2E%71%71%2D%31%31%36%33%2E%63%6E/?QQ=20087&id=876525810411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老工控在 2005-4-26 11:00: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个简单方法:

  1、PLC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在高电平有效时为PNP,相应传感器选择PNP型

  2、PLC输入模块…
--------------------------------------------------------------------------------------------
有个问题,我用三菱的FX1N是低电平有效,用的是NPN传感器的,松下的FP0是高电平有效,我照样用NPN 的

网友G:
有S/S的可能是三菱的世界通用版,既可NPN,也可PNP,但不能同时取二者

网友B:
to:填写您喜欢的笔名:

能否将FP0的输入模块接线图发上来?让大家涨涨见识?

网友B:
像OMRON,确实有NPN和PNP都可以的模块,但COM端的接线是不一样的,并且这样的模块也不是说必须哪个电平有效

网友H:
这不是都可以用吗

网友H:
图片发不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老工控在 2007-9-7 16:42:00 发表的内容:
  to:填写您喜欢的笔名:

能否将FP0的输入模块接线图发上来?让大家涨涨见识?
--------------------------------------------------------------------------------------------
图不好发,但肯定是这么用的,您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B:
您这是直流2线传感器吧?

网友I:
能不能同时在一个PLC内用NPN和PNP传感器呢,可以的话,如何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换呢,传感器为直流三线的。

网友J:
ES/UL为欧规产品,001为中国产品;
    两者不同在于ES/UL外部输入端电源,即S/S端,而001在PLC里面已把0V跟COM端相连了。

网友K:
用个三极管倒个相就可以,速度比继电器快多了

网友L:
一般这样接,输入端的公共端接24V,,输入端接0V,,这样接的话日本人的做的东西大都可以接了,呵

网友M:
FX系列com端就是0V,输入端接24V, 现在把24V接到COM端,输入端接0V,这样就可以接NPN传感器了吗???

有点怀疑!!

网友N: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使用PNP,NPN转换器。很便宜,就是需要在传感器后面加一东西。挺不好看的。

网友O:
同意老工控的.

网友P(2007-10-12):
 翻译:
FX1N-60MR is relay output type,not NPN/PNP.
FX1N-60MR是继电器输出,不是晶体管NPN/PNP。
input side "COM" connect 0V;
输入端"COM"连接0V。
Output side :"com,com1~com7" can connect 0V or 24V.
输出端:"com,com1~com7" 可连接0V或24V。

网友Q:
学习了,多谢前辈

网友R:
相关文章: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7054

网友R:
上边网址是关于PLC输出电路形式的,下面是关于PLC输入电路形式的: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5699

网友S(2008-10-27):
呵呵,向大家学习,高手还是多呀!

网友T(2009-03-22):
见识了,呵呵呵.....

网友U(2009-04-23):
PNP的PLC的输入COM端是高电平(也就是直流正压),NPN的PLC输入端COM低电平(也就是直流0位)。还有三菱的PLC如果是PNP输入型的话,它应该是要加外置电源的。而NPN的不能外加电源(千万不要加外置电源进PLC)。

网友V:
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是2N,接PNP NPN 都可以,如果要接PNP,S/S端接0V,接NPN的话,S/S端接24V就好了,有的型号是要接NPN的,没的改

网友W:
个人理解:(以我们公司常用的接近开关为例说明)

NPN型接近开关-属高电平输出

BK:(黑色)高电平反馈信号,可以接PLC输入点。
PNP与以上的接线刚好相反。BK依然为反馈输出,只是为低电平输出。

网友X:
PNP的PLC的输入COM端是高电平(也就是直流正压),NPN的PLC输入端COM低电平(也就是直流0位

网友Y:
拆开PLC,基板上有个电阻块(有SS标记),融下来,焊到旁边那个上面,这样可以换NPN或PNP了

网友Z:
用万用表量。

网友AA: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也一直困绕着我

网友AB:
对大陆销售的,带001的是NPN型的

不过现在FX3U的两种都可以用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也一直困绕着我

网友AD:
FX1N-60MR . 这个型号应该继电器式的吧。

网友AE(2010-01-25):
特意跑过来学习了

谢谢!

网友AF(2010-06-15):
一般PLC输入内部用的是双向发光的光耦,所以公共端接正负都可以的,只要根据你的输入类型接就可以了,而有些PLC在内部已经短接了+24V,所以我们用的时候com端只能接0V,三菱FX系列大多都这样的

网友AG(2010-08-25):
我有一个三菱FX1N-60MR-ES/UR,上面有一个S/S端子,不知道输入该怎么接?本人初学,有没有大侠能教教我?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有一个三菱FX1N-60MR-ES/UR,上面有一个S/S端子,不知道输入该怎么接?本人初学,有没有大侠能教教我?

输入信号是什么?PNP信号的话,S/S接24V-;NPN信号,S/S接24V+;普通开关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