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选型

楼主(2005-04-2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比5.7更小的,价位低于2000的触摸屏?

网友A:
无论easyview(wenview)还是eview都可以阿,价格大约在1880左右阿!你应该能拿到阿!

网友B:
是啊! 秋天的虫子说的没错! 我就是用Eview的

网友C:
easyview(wenview)和eview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本是同根生,目前正相煎。 两家都竭力承认自己正宗,又坚决否认两家有任何关系。 不过,性能差不多 软件也几乎相同

网友D:
恐怕谁都知道,但都说不清楚! 何必呢? 为什么我们(包括台湾)的企业总是做不大呢?合久必分,分久就必定和吗? 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价格,最后受伤的是谁? 同归于尽?

网友E:
太老套了吧,还用文本屏,推荐使用昆仑通态的ntouch,32位真彩,绝对好用。

网友A:
楼上,太片面了吧?〉再说我也没有推荐文本显示器阿!真晕,看看搂主的要求在评论,32位真彩触摸屏?两千以内?你有多少我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