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动隔膜阀的气动头和气动球阀的气动头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4-26):
请问气动隔膜阀的气动头和气动球阀的气动头之间有什么区别?   还有怎么让气动隔膜阀与气动连接起来!!!!!!!!!!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膈膜阀的执行机构的气动膜盒,气动球阀的执行机构是气缸,他们的动作方式和力的方向都不一样一个直行程一个角行程.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不知道你问的气动连接到底是指什么了?

楼主:
我问的是如何把气动头连接到膈膜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