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

楼主(2005-04-26):
各位工控同仁: 我这里有一台三肯M系列37KW变频器,空载或带小电机均正常,但一拖37KW电机就报过压故障,请问何解?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跳过压的,是正常运得中还是停车时

楼主:
您好,是在正常运行中

网友B:
接触器吸合了没?

网友C:
检查制动回路

网友D:
电机绝缘不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