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

楼主(2005-04-26):
各位大家好,请教一下我看在有些电路电源侧并接着很多组星型连接的电容还有一组电阻起什么作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关于电容和电阻的大小怎么算.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是用于吸收电源的高频谐波,压敏电阻用于限定输入电压。

网友B:
电阻是切入电容时限流的,防止过大的电流对交流接触器的触头造成粘联,和引起上级断路器因过流动作.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复.那都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电容补偿.

楼主:
那都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电容补偿.

网友C:
通常情况下,在功率因素低于0.95时,需用电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