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一些阀门的问题

楼主(2005-04-26):
(无正文)

楼主:
我想问如何把一些气动头安装在一些阀门上。如隔膜阀,球阀,蝶阀。

网友A:
螺纹连接、焊接

楼主:
我要是具体的,安装,可以帮我吗

网友B:
气动头的安装要根据不同阀门要求安装,如碟阀有专门的安装支架,购买合适的就行

楼主:
我还想了解一下,气动执行器与阀门连接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C(2005-06-02):
要做专门的支架,还要配做连轴器,隔膜阀选用直行程气动执行器,球阀、蝶阀选用角行程执行器。气动头应该叫气动执行器。

网友D:
同意上面的意见。是不是要加定位器吧。仅供参考。

网友E:
我同意123WER说的!!你可以做专门的支架和连轴器!!然后在配一个气动执行器~~~转动的角度可以根据你要求来买!!!

网友F:
1、气动执行器的类型选择,根据阀门的ON-OFF型式选择直行程或角行程的; 2、气动执行器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单作用弹簧复位式和双作用式; 3、阀门TOP FLANGE的连接标准需和执行器的DOWN FLANGE连接规范相符合;如均为ISO 5211 4、阀门扭力值的选择和对应气源压力下,气动执行器的型号选择,注意安全系数、实际工况的考虑; 5、执行器和阀的连接需要支架和连轴器、螺栓等,需要严格按照尺寸图加工。还有相关的材质选择、高度等都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