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Panelware通讯问题

楼主(2005-04-26):
本公司有一套B&R2003 PLC和PANELWARE(C220)组成的控制系统,现由于PLC的串口坏了,不知道能否用can口进行通讯,如果能那么插头之间的连线怎么连,程序上要不要修改。谢谢!

网友A:
1.可以用CAN口通讯; 2.上下位都得修改程序(NET2000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