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又有新问题啦

楼主(2005-04-26):
用双绞线连接两台台达PLC凭借台达的编程软件WPL怎么知道两台PLC连起来了呢?

网友A:
你怎么那么笨呢?

楼主:
台达PLC与PLC之间能不能用485(两根双绞线)直接连接?需要485转换模块不!能不能在主站上用WPL软件控制从站的RUN STOP状态?怎么判断485口是否损坏?我脑袋都快想破!我怀疑自己走了弯路钻牛角尖了,一直转不回来。控制要求是这样的:PLC(1号主站)--PLC(2号从站)----TD220显示屏。在1号站上把数据通过RS485写入到2号站数据寄存器中再通过TD220显示屏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哪位能给我个详细的设计步骤!我转不回来了。

网友B:
台达PLC与PLC之间能不能用485(两根双绞线)直接连接?如果RS485空闲,当然可以。 需要485转换模块不!台达PLC一般带RS485。EC除外。 能不能在主站上用WPL软件控制从站的RUN STOP状态?RUN/STOP可用通讯的办法来改变。 怎么判断485口是否损坏?简单的办法是对比两台。 你是否考虑EASYLINK方案!

网友C:
(电工A)兄,台达好像没有EC系列吧!新出的有SC系列,台达所有的PLC都有自带485口.一时失误吧!我应该没记错.

网友D:
TO 莽古朱蛤: 当两台PLC连接时,必须通讯格式一样才能通讯,通讯格式设置好后,在主站PLC用MODBUS通讯指令像从站PLC读写数据,然后在从站用WPL监控对应装置是否收到主站写入的数据,若收到,表示能正常连线通讯,也可以在主站用WPL监控回应信息特D,看是否有回传信息,若有,表示两台PLC通讯连线正常.这是一种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