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for step7

楼主(2005-04-26):
本人想在STEP7中建立一个公共FB,在里面调用定时器,并且需要输出定时器剩余时间,请教各位如何编?还有就是在FB里面的定时器的名字怎么命名?和普通的命名一样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有编过,但是这个思路不知可行,将定时器剩余时间送入DB中,然后作为返回值送回调入块,FB中定时器和普通的命名一样

网友B:
在STEP7可以的,在FB中输入定义一个定时器类型,输出定义一个时间类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