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CON的产品

楼主(2005-04-26):
大家好: 我是广州一家公司的工程师.现在需要在窑炉进行温度控制,经朋友介绍ASCON的燃烧控制和检测系统并配有氧化锆探测器的设备.有那为大哥能提供相关资料.在此感谢! weijin12@yahoo.com.cn

楼主(2007-04-02):
怎么没有人响应啊

楼主(2007-10-26):
艾达向您推荐意大利(ASCON)公司的温度控制器:
1,C1-M1:控制器  指示器和变送器
--单作用控制器
--指示器-变送器
--报警+中继
--FM认证安全极限
--外型尺寸:C1-1/32DIN 48×24×120mm
           M1-1/16DIN 48×48×120mm
2,M2:热交换控制器
--单/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
--变流器输入
--1个数字量输入:自动/手动,本地/预储存,键盘锁定
--远程命令同步设定可更改48组控制器
--2个可配置报警
--1/16 DIN 48×48×120mm
3,M3:双作用控制器
 --单/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
 --支流器输入
 --2个可配置报警+中继
 --启动和计时功能
 --1/16 DIN 48×48×120mm
4,M4:模拟量输出控制器
--单/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
 --支流器输入
 --2个可配置报警+中继
 --启动和计时功能
 --模拟量输出或中继
 --FM批准的安全极限
 --1/16 DIN 48×48×120mm
5,M5: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取样时间50ms
 --单或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有模拟量或阀门驱动输出
 --1个远程定点辅助输入,电位计反馈和变流器
 --1个控制或中继模拟量输出
 --“适应”调节
 --2个数字量输入:自动/手动,本地/远程/存储设定点.本地/存储,启动/停止,键盘锁定等
 --3个可配置报警
 --可编程设定点
 --“快速浏览”和存储卡
 --1/16 DIN  48×48×150mm
  6,X1/Q1:单或双作用控制器
   --单或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
   --远程设定点和变流器输入
   --3个报警+中继
 --X1-1/8 DIN  48×96×110mm
   Q1-1/4 DIN  96×96×110mm
  7,X3/Q3:阀门驱动输出控制器
   --单或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
   --远程设定点和变流器输入
   --3处报警+中继
   --3个数字量输入:自动/手动,本地/远程/存储设定点,本地/存储,启动/停止,键盘锁定等
   --可编程设定点
 --X3-1/8 DIN 48×96×110mm
Q3-1/4 DIN 96×96×110mm
  8,X5/Q5: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取样时间50ms-过程局域总线,总线管理和其附属装置
   --单或双作用”加热/冷却”控制器带有模拟量或阀门驱动输出
   --1个辅助输入用于远程设定,反馈电位计输入
   --2个控制和中继模拟量输出
   --“适应”调节
   --3个数字量输入:自动/手动,本地/远程/存储设定点,本地/存储,启动/停止,键盘锁定等
   --4个可配置报警
   --可编程设定点
   --线性组件
   --“快速浏览”和存储卡
   --X5-1/8 DIN 48×96×110mm
Q5-1/4 DIN 96×96×110mm
  9,J1/J3:单或双输入显示器
   --设置显示颜色:红或绿
   --4个报警-常开或常闭触点-ISA顺序
   --3个数字量输入用于实际输入保持,最大/最小选择
   --PV中继
   --线性功能
   --为变送器提供电源
   --J1/J3-1/8 DIN 96×48×110mm
 10,D1:单或双作用控制器
 11,D2:双回路控制器
 12,D3:模拟量输出控制器
 13,D7:模拟量采集模块
 14,D8:数字量采集模块
 15,D9:双模拟量采集模块
 16, ASCON的I/O产品。SiggmaDue
顺颂商祺!

楼主:
ASCON全新型号XK系列窑炉专用温控表

意大利著名窑炉温控表生产厂家Ascon Spa为你提供一个全新,功能更强大,更经济的窑炉温度控制解决方案:——新XK系列温控表。

特征:

 全型号热电偶输入 (TC,RTD, 4..20 mA, 0-10 Vdc及其他).
 电位计讯号输入及阀门即时位置显示。
 PID运算模式的电动阀门输出控制。
 标准化4..20 mA 及0-10Vdc讯号输出功能。
 全自动/手动控制功能。
 显示面板简单清晰,设定容易方便。.
 可插数据储存芯片,替换简单。(需额外购买)
 符合窑炉温度控制的最高质量标准,具有最竞争性的价格。
如需更详细资料,请联络:
珠海市艾诺玛自动化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锦星
电话: 020-82310735或020-82310585
传真: 020-82310878
电邮: weijinxing@aeromat-gz.com

网友A(2008-10-30):
通用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国内各类工矿企业提供进口技术设备引进及机电产品备件销售的企业集团。集团公司总部设在香港,成立于1989年,此外公司还在日本、美国纽约和德国柏林设有办事处,形成了国内外强有力的采购分销网络系统。

代理经营的低压电器产品有:FINDER继电器、计时器、光控继电器,CRYDOM固态继电器,ELETTROTEC压力开关、温度开关、流量开关,KACON按钮开关,ULGIN开关,NIEAF-SMITT继电器,PIZZATO接近开关,TRENCH电容器、继电器,ARCOLECTRIC(艾柯耐克)开关,HERGA开关,ETA断路器,SOLA电源模块、变压器,西班牙LIFASA电解电容、GEORGIN压力开关,LIFASA低压补偿电容器,美国KEMET钽电容器,德国FRAKO电容器,瑞典RIFA薄膜电容器、并联滤波电容、电解电容,日本KOAYA电容器,NICHICON电容器,REO电阻、继电器,Angstrohm电阻,Beyschlag电阻器,DALE电阻器,SANYO电容器,CHEMICON电容器,BELUK控制器、继电器,TAPESWITCH特种开关;

代理经营的仪器仪表产品有:ASCON温度变送器,BURSTER(布斯特)传感器、放大器,SCHAEVITZ压力传感器,ENTEK模块,PEWATRON传感器,SAIET传感器,德国VEGA雷达料位计、雷达液位计,K-TEK液位计,HOHNER编码器,ETTER控制器,ALTHEN传感器,ECT测试探针,ETA传感器,ESTERS传感器,法国SCAIME衡器传感器,ERO温控表、温控器,IMG编码器,KIMO差压计,MATSUSHIMA编码器,SENSOTEC传感器,SILICON压力传感器,TRANS-TEK传感器,TR编码器,SARCLAD控制板,UWT物位仪、料位计,WESTERMO分析仪,日本HOKUYO传感器、计数器,REO继电器、控制器、传感器,INFRAPOINT便携式测温仪,美国PERMA PURE(派玛派)干燥管,SUPARULE线缆测高仪,Litre Meter传感器、流量计,BUHLER气体取样探头;

代理经营的传动产品有:德国KABELSCHLEPP塑料拖链,德国IGUS拖链,韩国CPS尼龙波纹管、拖链,ROLLON导轨,德国LUMBERG连接器、接插件,UNION TOOL线性轴承,Brook Crompton交流电机,SITI减速机,MAE电机,BAUTZ伺服电机,NEUGART行星减速机,BERGER LAHR伺服电机,LUST伺服电机,SKF轴承,STROMAG电机、控制器、开关;

代理经营的气动液压产品有:电磁阀、电磁换向阀、气动电磁阀、气动球阀、电动执行器、高压球阀、气动高压球阀、不锈钢气动球阀、高温蝶阀、电动蝶阀,阀门定位器、二位二通电磁阀、二位五通电磁阀、油角阀、截止阀、止回阀、柱塞阀、角座阀、电子式定位器、电气阀门定位器,有价格优势的品牌产品有美国ASCO电磁阀,美国NUMATICS电磁阀,美国PARKER电磁阀,LUCIFER电磁阀,美国VICKERS电磁阀,美国PNUTEC气动执行器,HERION电磁阀,日本TLV疏水阀、控制阀,日本NACHI电磁阀、柱塞泵,日本KONAN电磁阀、气缸,美国ROSS电磁阀;HYDRAFORCE电磁阀,德国FLUTEC电磁阀,德国BUSCHJOST电磁阀,OLAB电磁阀,德国SFS进口电磁阀,德国ROMER电磁阀,德国FIUTEC电磁阀,德国HYDAC电磁阀,德国NASS电磁阀,德国EWO减压阀,德国GLOBAL泵,德国BOSCH、REXROTH泵、阀、油缸、液压站、液压系统等;意大利WAIRCOM电磁阀、气缸,意大利ODE电磁阀,意大利ATOS(阿托斯)齿轮泵、电磁阀,意大利AMISCO电磁阀,意大利MAXACT气动执行器,意大利ALPHAIRT气动执行器,意大利VALBIA气动执行器,DROPSA泵,HOERBIGER-ORIGA电磁阀,荷兰BRONKHORST质量流量计,BURKERT电磁阀,美国THOMAS真空泵、压缩泵;

代理经营的电线电缆产品有:德国易格斯电缆IGUS Cable,德国LUTZE电缆,德国康普电缆CONCAB Cable,德国莱尼电缆LEONI Cable,意大利Intercond Cable,日本太阳电线TAIYO Cable,日本欧南芭ONAMBA Cable,日本日立电线电缆HITACHI Cable,日本昭和电线SWCC Cable,日本仓茂电线KURAMO Cable,日本冲电线(日本冲电气)OKI Densen Cable,三星电线SAMSUNG Cable,日本藤仓电缆FUJIKURA Cable,南洋-藤仓电缆Nanyang-Fujikura Cable,MAXCABLE电线电缆等。

通用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G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ghai Co.,Ltd.
联系人:洪先生 13621613955
电话TEL:86-21-51083016
传真FAX:86-21-51875868
Http://www.gmeit.com
邮箱Email:gmeit@163.com
上海浦东新区桃林路18号

网友B(2011-07-29):
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通用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专业经销美国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等产品,价格优惠。意大利Ascon公司自1969 年就开始控制仪器和程序控制系统的设计、生产和营销工作。ASCON 使命是追求产品不断改善和用户满意至上,ASCON产品全部通过CE 、UL认证。ASCON产品的型号有:C1系列、M1系列、M3系列、M5系列等产品。

通用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G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ghai Co.,Ltd.
联系人:洪先生 13621613955
电话TEL:86-21-51083016
传真FAX:86-21-51875868
Http://www.gmeit.com
邮箱Email:sales@gmeit.com
上海浦东新区桃林路18号
邮编:200135

网友C(2011-09-18):
ASCON,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上海轶舜特价供应美国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等产品,价格优惠。意大利Ascon公司自1969 年就开始控制仪器和程序控制系统的设计、生产和营销工作。ASCON 使命是追求产品不断改善和用户满意至上,ASCON产品全部通过CE 、UL认证。ASCON产品的型号有:C1系列、M1系列、M3系列、M5系列等产品。
以上是ASCON温度变送器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对ASCON温度变送器的价格、厂家、型号、图片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们获取ASCON温度变送器的最新信息。

产品包括: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86-21-51083016
移动电话:15901701767
传真:86-21-51875868
联系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1510室
邮编: 201507
网址:http://atos88nachi.cn.alibaba.com

网友C:
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ASCON、

上海轶舜特价供应美国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等产品,价格优惠。意大利Ascon公司自1969 年就开始控制仪器和程序控制系统的设计、生产和营销工作。ASCON 使命是追求产品不断改善和用户满意至上,ASCON产品全部通过CE 、UL认证。ASCON产品的型号有:C1系列、M1系列、M3系列、M5系列等产品。
以上是ASCON温度变送器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对ASCON温度变送器的价格、厂家、型号、图片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们获取ASCON温度变送器的最新信息。

产品包括: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86-21-51083016
移动电话:15901701767
传真:86-21-51875868
联系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1510室
邮编: 201507
网址:http://atos88nachi.cn.alibaba.com

网友C:
ASCON,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上海轶舜特价供应美国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等产品,价格优惠。意大利Ascon公司自1969 年就开始控制仪器和程序控制系统的设计、生产和营销工作。ASCON 使命是追求产品不断改善和用户满意至上,ASCON产品全部通过CE 、UL认证。ASCON产品的型号有:C1系列、M1系列、M3系列、M5系列等产品。
以上是ASCON温度变送器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对ASCON温度变送器的价格、厂家、型号、图片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们获取ASCON温度变送器的最新信息。

产品包括:ASCON温控器、ASCON温控表、ASCON温度变送器、ASCON可编程控制器、ASCON电磁阀、ASCON真空阀控制器、ASCON继电器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86-21-51083016
移动电话:15901701767
传真:86-21-51875868
联系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1510室
邮编: 201507
网址:http://atos88nachi.cn.alibaba.com

sales@gme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