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PLC 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05-04-26):
新手上路,请教各位大师, 我的“TSXPCM372”为什么老是 I/O 亮红灯,报警。怎么去掉它???

网友A(2008-07-14):
i/o 红灯亮一般是指你的i/o模块接线问题,对cpu正常运行没什么影响。

像数字亮I/O没接电源,模拟量I/O通道没有全部使用都会使I/O亮红灯。

haha!◎#

网友:
楼上正确,赞成!不错

网友B:
最好能排除。。。。。。。。。

网友C:
认真地说1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