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05-04-26):
台达PLC与PLC之间能不能用485(两根双绞线)直接连接?需要485转换模块不!能不能在主站上用WPL软件控制从站的RUN STOP状态?怎么判断485口是否损坏?我脑袋都快想破!我怀疑自己走了弯路钻牛角尖了,一直转不回来。控制要求是这样的:PLC(1号主站)--PLC(2号从站)----TD220显示屏。在1号站上把数据通过RS485写入到2号站数据寄存器中再通过TD220显示屏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哪位能给我个详细的设计步骤!我转不回来了。study_xu@tom.com

楼主:
台达PLC与PLC之间能不能用485(两根双绞线)直接连接?需要485转换模块不!能不能在主站上用WPL软件控制从站的RUN STOP状态?怎么判断485口是否损坏?我脑袋都快想破!我怀疑自己走了弯路钻牛角尖了,一直转不回来。控制要求是这样的:PLC(1号主站)--PLC(2号从站)----TD220显示屏。在1号站上把数据通过RS485写入到2号站数据寄存器中再通过TD220显示屏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哪位能给我个详细的设计步骤!我转不回来了。具体软件硬件的安置步骤有吗?

网友A:
可以通过RS485直接连接,不需转换模块!不能在主站用用WPL软件控制从站的RUN STOP状态! 主机上电后,RS-485不能通讯,该怎么办? 检测步骤如下:   1、主机功能卡在使用以下功能卡时(DVP-F232/DVP-F422),主机RS-485功能将会自行关闭。若需第3个通讯端口时,可使用DVP-F485S或DVP-F232S。   2、检视连结至外围的连接线是否松脱或是未确实连接。   3、请先将电池取下,BAT.LOW指示灯是否亮起,未亮起则控制板故障。   4、BAT.LOW指示灯正常亮起,请检查一下讯号。   a.当POWER ON时,由957B第6 PIN讯号是否在HIGH。   b.量测25M Hz CRYSTAL振荡频率是否正确。   c.检查H8/3064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并检测第90 PIN的LV讯号是否在HIGH。   d.检查通讯IC(14C232)是否损坏,外围线路是否冷焊或是短路。

网友B(2005-06-01):
由957B第6 PIN讯号是否在HIGH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检测该芯片的引脚是否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