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4-26):
求助: 我用的是RTU系统,操作软件是citect。有几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1、在citect控制界面中,无声音报警。(音响、声卡均正常) 2、气体组分参数输入后,真是相对密度无变化。 多谢!

网友A:
是不是函数没用对呢,,,我的都有声音,,,,要不看看帮助吗,,,我当初学习的时候都是看帮助学的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