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的显示数值总是低问题处理

楼主(2005-04-26):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现场测压力,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3.9-20mA时,二次仪表显示数值总是低一点,而且零位时显示负值, 如果平移修正,就会出现随数值增大,误差产生。 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二次仪表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B:
我认为两种可能 一是二次表不太可靠 二是你没有调整好二次表

网友C:
如果压力传感器带零点满度调节就重新标定一下,如果没有就在二次仪表上标定吧

楼主:
to周公: 二次仪表是昆仑天辰的,型号是XSD.

楼主:
我的上限设定值是1.5MPa,下限设定为0,

楼主:
请教这个0.00621118怎么算来的,谢谢!

网友D:
你可以在二次仪表上修改有兴趣和我联系05102798950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多亏指教。

网友A:
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如果把你最后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告诉大家以作借鉴岂不更好?!

网友E:
不要太自私哦!!

网友F:
零点满度调节

楼主(2005-05-30):
解决办法:我把二次仪表的4-20mA对应的量程下限调高了一点,这样当传感器为零(3.9V)时,仪表显示也为零,设定完成后基本上与指针压力表对应了。

网友G:
所有这类仪表,只要把量程设定好即可,即输入值:0/4mA(实际值可能稍低或稍高,比如:3.998,4.025等)对应显示:0;输入最大值20mA(一定是实际测得值,才准确),对应显示100。

网友H:
整体标定一下即可

网友E:
整体标定 ??详细点好了!!

网友I:
昆仑天辰的二次仪表怎么样呀?

楼主:
to:携手,昆仑天辰的我用过,产品不错。

网友J:
此压力传感器应该是新的或者很少使用,压力传感器出厂的时候大都是这样的,当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在4——20mA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