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阀门常见问题

楼主(2005-04-26):
使用阀门常见问题 1、为什么双座阀小开度工作时容易振荡? 对单芯而言,当介质是流开型时,阀稳定性好;当介质是流闭型时,阀的稳定性差。双座阀有两个阀芯,下阀芯处于流闭,上阀芯处于流开,这样,在小开度工作时,流闭型的阀芯就容易引起阀的振动,这就是双座阀不能用于小开度工作的原因所在。 2、为什么双密封阀不能当作切断阀使用? 双座阀阀芯的优点是力平衡结构,允许压差大,而它突出的缺点是两个密封面不能同时良好接触,造成泄漏大。如果把它人为地、强制性地用于切断场合,显然效果不好,即便为它作了许多改进(如双密封套筒阀),也是不可取的。 3、什么直行程调节阀防堵性能差,角行程阀防堵性能好? 直行程阀阀芯是垂直节流,而介质是水平流进流出,阀腔内流道必然转弯倒拐,使阀的流路变得相当复杂(形状如倒“S”型)。这样,存在许多死区,为介质的沉淀提供了空间,长此以往,造成堵塞。角行程阀节流的方向就是水平方向,介质水平流进,水平流出,容易把不干净介质带走,同时流路简单,介质沉淀的空间也很少,所以角行程阀防堵性能好。 4、为什么直行程调节阀阀杆较细? 它涉及一个简单的机械原理:滑动摩擦大、滚动摩擦小。直行程阀的阀杆上下运动,填料稍压紧一点,它就会把阀杆包得很紧,产生较大的回差。为此,阀杆设计得非常细小,填料又常用摩擦系数小的四氟填料,以便减少回差,但由此派出的问题是阀杆细,则易弯,填料寿命也短。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旅转阀阀杆,即角行程类的调节阀,它的阀杆比直行程阀杆粗2~3倍,且选用寿命长的石墨填料,阀杆刚度好,填料寿命长,其摩擦力矩反而小、回差小。 5、为什么角行程类阀的切断压差较大? 角行程类阀的切断压差较大,是因为介质在阀芯或阀板上产生的合力对转动轴产生的力矩非常小,因此,它能承受较大的压差。 6、为什么脱盐水介质使用衬胶蝶阀、衬氟隔膜阀使用寿命短? 脱盐水介质中含有低浓度的酸或碱,它们对橡胶有较大的腐蚀性。橡胶的被腐蚀表现为膨胀、老化、强度低,用衬胶的蝶阀、隔膜阀使用效果都差,其实质就是橡胶不耐腐蚀所致。后衬胶隔膜阀改进为耐腐蚀性能好的衬氟隔膜阀,但衬氟隔膜阀的膜片又经不住上下折叠而被折破,造成机械性破坏,阀的寿命变短。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用水处理专用球阀,它可以使用到5~8年。 7、为什么切断阀应尽量选用硬密封? 切断阀要求泄漏越低越好,软密封阀的泄漏是最低的,切断效果当然好,但不耐磨、可靠性差。从泄漏量又小、密封又可靠的双重标准来看,软密封切断就不如硬密封切断好。如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密封而堆有耐磨合金保护,可靠性高,泄漏率达10-7,已经能够满足切断阀的要求。 8、为什么套筒阀代替单、双座阀却没有如愿以偿? 60年代问世的套筒阀,70年代在国内外大量使用,80年代引进的石化装置中套筒阀占的比率较大,那时,不少人认为,套筒阀可以取代单、双座阀,成为第二代产品。到如今,并非如此,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都得到同等的使用。这是因为套筒阀只是改进了节流形式、稳定性和维护好于单座阀,但它重量、防堵和泄漏指标上与单、双座阀一致,它怎能取代单、双座阀呢?所以,就只能共同使用。 9、为什么说选型比计算更重要? 计算与选型比较而言,选型要重要得多,复杂得多。因为计算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计算,它的本身不在于公式的精确度,而在于所给定的工艺参数是否准确。选型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稍不慎,便会导致选型不当,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使用效果还不理想,带来若干使用问题,如可靠性、寿命、运行质量等。 10、为什么在气动阀中活塞执行机构使用会越来越多? 对于气动阀而言,活塞执行机构可充分利用气源压力,使执行机构的尺寸比薄膜式更小巧,推力更大,活塞中的O型圈也比薄膜可靠,因此它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网友A:
4、为什么直行程调节阀阀杆较细?      它涉及一个简单的机械原理:滑动摩擦大、滚动摩擦小。直行程阀的阀杆上下运动,填料稍压紧一点,它就会把阀杆包得很紧,产生较大的回差。为此,阀杆设计得非常细小,填料又常用摩擦系数小的四氟填料,以便减少回差,但由此派出的问题是阀杆细,则易弯,填料寿命也短。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旅转阀阀杆,即角行程类的调节阀,它的阀杆比直行程阀杆粗2~3倍,且选用寿命长的石墨填料,阀杆刚度好,填料寿命长,其摩擦力矩反而小、回差小。      5、为什么角行程类阀的切断压差较大?      角行程类阀的切断压差较大,是因为介质在阀芯或阀板上产生的合力对转动轴产生的力矩非常小,因此,它能承受较大的压差。 针对这两个问题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不知你们了解到上海阀特的V1000系列调节阀没有,它就成功的解决了这些问题。V1000采用粗壮的阀芯阀杆一体式结构,比常规阀的阀杆粗2~5倍,并且采用了阀杆双导向,可以实现大压差的工况,这些都有赖于强大的执行结构作为动力,因此V1000采用了汽缸式直行程的执行机构,为了稳定汽缸的作用并且采用了双作用的形式而且带弹簧复位。若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在论坛里好好讨论一下。

网友B:
希望多发一些类似的自动化控制仪表的常见问题及故障处理实例,以提高同行的实践经验,谢谢!

楼主:
摘要 PIC单片机在国内日益流行,本文介绍Microchip PIC系列单片机开发过程中软、硬件设计的一些经验、技巧。 由美国Microchip公司生产的PIC系列单片机,由于其超小型、低功耗、低成本、多品种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通信、家电、玩具等领域,本文总结了作者在PIC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技巧,供同行参考。 1 怎样进一步降低功耗 功耗,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PIC16C××系列单片机本身的功耗较低(在5V,4MHz振荡频率时工作电流小于2mA)。为进一步降低功耗,在保证满足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降低工作频率的方法,工作频率的下降可大大降低功耗(如PIC16C××在3V,32kHz下工作,其电流可减小到15μA),但较低的工作频率可能导致部分子程序(如数学计算)需占用较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当单片机的振荡方式采用RC电路形式时,可以采用中途提高工作频率的办法来解决。 具体做法是在闲置的一个I/O脚(如RB1)和OSC1管脚之间跨接一电阻(R1),如图1所示。低速状态置RB1=0。需进行快速运算时先置RB1=1,由于充电时,电容电压上升得快,工作频率增高,运算时间减少,运算结束又置RB1=0,进入低速、低功耗状态。工作频率的变化量依R1的阻值而定(注意R1不能选得太小,以防振荡电路不起振,一般选取大于5kΩ)。 另外,进一步降低功耗可充分利用“sleep”指令。执行“sleep”指令,机器处于睡眠状态,功耗为几个微安。程序不仅可在待命状态使用“sleep”指令来等待事件,也可在延时程序里使用(见例1、例2)。在延时程序中使用“sleep”指令降低功耗是一个方面,同时,即使是关中断状态,Port B端口电平的变化可唤醒“sleep”,提前结束延时程序。这一点在一些应用场合特别有用。同时注意在使用“sleep”时要处理好与WDT、中断的关系。

楼主:
综合布线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 结构化布线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分层星型拓扑结构,它能适应任何大楼或建筑群的布线系统,其代表产品是建筑和建筑物综合布线系统(PDS)。PDS与IBS(智能大楼布线系统)和 IDS(工业布线系统)的差别是PDS以商务环境和办公自动化环境为主。综合布线在国内许多大的建筑中采用,甚至成为一些建筑的宣传重点,很多建筑宣传的“3A”、“5A”大厦,其根本便是离不开PDS布线系统。但号称PDS的建筑很多,做PDS的公司和工程技术人员也很多,可是真正做得好的并不多。据有关统计,已建成的PDS系统的合格率不超过50%,它们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质量问题,有的甚至质量低下,影响使用。下面就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介绍。 一、PDS布线构成   ----PDS由以下各子系统组成: ----1工作区子系统 ----工作区子系统由线缆、跳线和适配器组成。业主可将电话、计算机、烟感器等设备连接到信息插座上,信息插座由符合ISDN标准的八芯模块化插头组成,它可以完成从建筑自控系统的弱电信号到高速数据网和数字话音信号等一切复杂信息的传送。 ----2水平子系统 ----连接工作区和干线电路的这一部分称为水平子系统。一般这部分仅使用双绞线,目的在于避免由于使用多种线缆类型而造成灵活性降低和管理上的困难。 ----3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设置在楼层配线间内。由交连、互连和I/O设备组成的管理子系统为连接其他子系统提供连接手段。 ----4主干子系统 ----它提供建筑物中最重要的铜线或光纤线路。一般它提供位于不同楼层的设备间和布线框间的多条连接路径,也可连接单层楼的大片地区。 ----5设备间子系统 ----它在一个集中化的设备区连接系统公共设备,如 PBX(程控交换机)、局域网、主机等。 ----6建筑群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将一栋建筑的线缆延伸到建筑群内的其他建筑物的通信设备和设施。它包括铜线、光纤,以及避免其他建筑的铜线漏电的保护设备。 二、工程中常见的问题   ----1跟着感觉走 ----有的单位没有真正掌握PDS的设计原理,更没有吃透它的传输理论,简单地认为PDS同传统的电话布线没有什么区别,施工起来更是马马虎虎,不管系统建成后性能如何,给日后埋下了巨大隐患。 ----做PDS必须严把设计关,要明确综合布线的内容和要求,要进行统一布局,用尽量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收入。PDS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门艺术,必须通过认真的学习、大胆的实践才能使PDS系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不要用经验代替学习 ----有很多技术人员做PDS布线时并没有系统地学习有关知识,只是通过一些报刊、书籍的介绍摸索着干,或是跟别人一起做过,这样就认为可以去做所有的PDS工程了。这样在简单的、小规模的工程中还可以应付,但如果面对一个大型的、综合的PDS工程就可能束手无策了。因为一个真正的PDS工程不但需要比较全面的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还要有厂家的强有力的支持。如果在有一定经验的前提下参加一些如美国AMP公司的网络综合布线工程师的认证,取得认证后再用于实践,那一定会使你更加胜任PDS工程。 ----3用完善的技术手段进行测试 ----在笔者接触的一些网络公司中,所用的测试工具不过是二三百元网络通断测试器。当网络连通灯一亮,就认为网络没有问题,电缆合格了。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测试网络只能说明没有断线,而且线接对了,但网络要承载大流量、高速度的计算机数字信号,这样对电缆的要求就非常高,衰减、损耗、速率、抗干扰都有相应的规定。一般PDS工程应遵循以下标准: ---- 国际商务建筑布线标准(TIA/EIA 568A) ---- 国际商务建筑通信基础管理标准 (TIA/EIA 606) ---- 国际商务建筑通信设施规划和管路铺设标准 (TIA/EIA 569) ---- 建筑与建筑物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 建筑及建筑群结构化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 ISO/IEC 11801 系列标准 ----测试仪器可以采用美国Fluke公司的数字化电缆测试仪。DSP系列仪表可测试的内容包括线缆的长度、接线图、信号衰减、近端串扰、信噪比。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衰减和串扰,他们直接影响五类传输性能。不过Fluke仪表的价格也不低,一套少则五六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不是一般公司可以负担得起的。但这种仪器可以租用,一般测试为50元/链路,或者2000元一天,测试方需派有Fluke公司网络测试认证的人员进行测试,并出据详细的测试报告。 ----4.把好产品关 ----1995年以来,在我国进行市场开拓的布线厂家有几十家,其产品各具特色,但为了保证市场的兼容,各个厂家都生产110系列的产品。110 系列的产品具有相同的外观,都符合EIA/TIA568A 规定的相关标准。 ----虽然除了六类双绞线以外各厂家遵循的标准是一样的,但为了便于施工、管理和维护,电缆、插头、插座、配线架(跳线架)等最好选一个厂家。最重要的是应该从正规渠道进货,防止使用假货、劣质货。不过现在市场比较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中,有时可能在特殊的情况和原因下流入工程,必须做到的是一旦在工程中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应及时返工。 ----综合布线(PDS)是计算机协议中的最低层——物理层,同样也是最关键的一层。在计算机网络中发生的故障绝大多数来自该层,因此PDS是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关键,也是智能大厦系统关键。设计施工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认真进行系统的分析,从细微之处抓起,才能做好PDS工程。 原作者:冯铁轮

网友C:
请各位将与主题不同的内容另外起帖。

网友D:
谢谢 sz-xxg 我收益非浅!但是我想sz_xxg能多说些阀的防腐问题!如阀杆的一部分接触到介质(如:氯气),阀杆复位后拉触到空气而使阀杆受到腐蚀,阀杆变小了,导致泄漏。 to 爱国者zhiyi 我们用过上海阀特公司的切断阀,爱国者zhiyi说上海阀特公司的阀的那些优点是有,但它在我说这方面的问题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经常还是会引起泄漏。他们的服务态度是很好——对发现问题的态度是很积极的!

网友E:
我希望了解关于系统的调试技巧,及常见问题的排除,不知哪位仁兄能给电建议。谢谢

网友F:
很不错的,经验所的 不知老兄是哪人

楼主:
阀门的腐蚀,通常被理解为阀门金属材料在化学的或电化学的环境作用下所受到的破坏。由于“腐蚀”现象出现于金属与周围环境自发的相互作用当中,因此,怎样将金属与周围环境相隔绝或更多的使用非金属合成材料,则成为人们普通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金属的腐蚀破坏对阀门的作用期限,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有相当大的影响。机械和腐蚀的作用因素对金属的作用大大地增加了接触表面总的磨损量。阀门在操作过程中,摩擦的表面总的磨损量。阀门在操作过程中,摩擦的表面由于同时的机械作用和金属与环境进行化学的或电化学的互相作用的结果产生磨损和破坏。对阀门而言,其管道工作气候条件的复杂;石油、天然气和油层水等介质中硫化氢、二氧化碳和某些有机酸的出现使其金属表面的破坏力增大,从而迅速失去工作能力。 由于金属的化学腐蚀取决于温度、磨擦零件的机械负荷、润滑材料中所含的硫化物及其抗酸的稳定性与介质接触持续的时间和金属对氮化过程的催化作用、腐蚀浸蚀性物质的分子对金属的转换速度等等。因此,金属阀门的防腐方法(或措施)及合成材料阀门的应用,便成为目前阀门行业研究的主题之一。 一、 金属阀门的防腐,可理解为在金属阀门上涂覆保护其不受腐蚀的条件保护层(如漆、颜料、润滑材料等等),使阀门无论是在制造、保存、运输还是在其使用的全部过程中都不受腐蚀。 金属阀门防腐的方法决定于所需求的保护期限、运输和保存条件、阀门构造特点和材料,当然,适应考虑解除防腐的经济效果。 金属阀门及其零部件防腐的方法主要有4种: 1、将易挥发的腐蚀抑制剂放入蒸汽的大气中(用阻化纸包裹,吹动抑制空气通过制品腔室等等)。 2、利用被阻化的水和酒精溶液。 3、将防腐(保护)材料薄层涂于阀门及其零部件表面。 4、将被阻化的薄膜或聚合物的薄层涂于阀门及其零部件表面。 (注:目前的阀门生产企业,广泛应用润滑材料和水阻化溶流来防腐。) 二、 材料阀门的应用 合成材料阀门,在许多腐蚀性工况中都优于金属阀门,首先是抗腐蚀性,其次是净重,至于其强度,要取决于增强纤维的形状、排列和数量。(一般来说,纤维的百分比越大,合成材料的强度越大。)在阀门应用中,纤维的重量含量基本范围为30%-40%,而其化学稳定性主要由在最终产品中灌封纤维的树脂本体特性决定。在合成材料阀门中,其固态聚合物本体既可以是热塑性塑料(如PVC-聚偏氟乙烯、PPS-聚苯硫醚等),也可以是热固性树脂(如聚酯、乙烯其及环氧树脂等)。热固性树脂在介温状态下保持其强度的性能优于热塑性塑料,(即热固性树脂具有较高的热变形温度)。(注:在使用工况中,合成材料的抗热性能的测定被称为热变形温度。)

网友G: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H:
真是受益非浅啊,以后还望各位多多指教啊.小女子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I:
在讨论阀门的阀芯时,提到介质的流开型和流闭型,这个该如何理解

网友J:
有实用价值!

网友K:
请教一下,如果是衬氟的调节阀,用于醋酸方面,其寿命将会如何?不知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L:
谢谢。 现在正开液压课,有帮助

网友M:
真的不错,老弟我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N:
请问:隔膜阀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O:
双密封阀如果采用硬密封,虽然加工困难,但效果会好吗?

网友P:
TO 低调: 介质的流向是有利于阀门的开启还是关闭.

网友Q:
双密封阀有质量好的吗?能介绍一两种吗?

网友R(2005-06-02):
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是否可以取代所有的阀哦这么好的东东,我们怎么就没有用到啊?!

网友E:
有那位仁兄有气动设计软件给介绍介绍不胜感激

网友S:
"为什么脱盐水介质使用衬胶蝶阀、衬氟隔膜阀使用寿命短?      脱盐水介质中含有低浓度的酸或碱,它们对橡胶有较大的腐蚀性。橡胶的被腐蚀表现为膨胀、老化、强度低,用衬胶的蝶阀、隔膜阀使用效果都差,其实质就是橡胶不耐腐蚀所致。后衬胶隔膜阀改进为耐腐蚀性能好的衬氟隔膜阀,但衬氟隔膜阀的膜片又经不住上下折叠而被折破,造成机械性破坏,阀的寿命变短。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用水处理专用球阀,它可以使用到5~8年。 " 能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水处理专用球阀具体材质吗?

网友O:
双密封阀我推荐:解放军5719厂生产的。

网友T:
请教各位:真空阀要在填料处加一真空嘴,那真空嘴有什么标准吗?谢谢了.

楼主:
to 诺文 用PP或CPV-C材质的

网友U(2005-09-03):
浙江慎江阀门有限公司http://www.valvesworld.com E-mail:shangdan@mail.wzptt.zj.cn 上海耐来斯(原上海阀门五厂)www.sgvv.online.sh.cn/ E-mail:sgvvecst@online.sh.cn 上海华通蝶阀厂http://www.shhtafc.com/ E-mail:shhtdfc@online.sh.cn 良工开维喜阀门有限公司http://www.slkvc-valve.com/Email:slkvck@online.sh.cn 上海SNJ(原上海阀门七厂)http://www.sn-j.com/ Email:snjvk@online.sh.cn 上海气体阀门总厂http://www.gasvalvesh.com/ Email:gtfmzc@mail.gasvalvesh.com 中国核工业苏州阀门股份有限公司jsfamous.js.cei.gov.cn/ Email:sufa@publicl.sz.js.cn 开封高压阀门厂http://www.kfvalve.com/ 苏州高中压阀门厂http://www.mechanmall.com/big5/famen/ Email: bs-sgf@public1.sz.js.cn 四川自贡高压阀门厂http://www.zifavalve.com/ 青岛高压阀门有限公司http://www.qdhpv.com/ Email:qdmh@moftec.gov.cn 成都高压阀门厂http://www.chv-valve.com/ 黄山高压阀门有限公司(原屯溪阀门厂)www.hs-valve.com E-mail:hsvalve@hs-valve.com 杭州华惠阀门有限公司http://www.hangzhou-valve.com.cn/china/index_cn.htm Email:hang_fa@mail.hz.zj.cn 大连船用阀门厂http://www.chinamarinevalve.com/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阀门总厂)http://www.hbhc.com.cn E-MAIL:webmaster@hbhc.com.cn 温州环球阀门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china-huanqiu.com E-Mail:hqfm@ppp.wzptt.zj.cn 浙江罗浮锅炉附件厂http://www.chinaluofu.com E-Mail:luo@mail.wzptt.zj.cn 福建圣达波纹管有限公司(港资)http://sdgs.126.com Mail:fjsdgy@163.com 铁岭阀门股份有限公司http://gonow.to/valve 北京疏水阀门厂 http://www.waterdvalve.com/ Email:hongqf@163.net 北京凯宁阀门厂 http://www.karmstrong.conk.com/

网友V:
看似简单非简单

网友W(2006-08-13):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X(2007-12-07):
仪表真的深呀

网友Y:
阀特的阀实在不咋地,我们用过6台,害死人了,全部换掉!

网友Z(2008-04-13):
受益非浅啊,以后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A:
想找一个电动执行的阀门,根据压力的电流信号,决定阀门的开度!(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