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GPRS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2005-04-26):
我用GPRS拨号上网,可是每次从开始拨号到拨号完成的时间很长,而且经常拨不上,总是报错692,或者777。连续拨个4、5次差不错就有可能能拨上,但也不是一定。 我在调制解调器的 高级—>额外初始命令中设了:AT+CGDCONT=1,"ip","CMNET" 我的连接里按步骤设的,号码为 *99***1#,帐号,密码空。 在每次拨号前也用at+cgdcont=1,"ip","cmnet";at+cgact=1,1;(at+cgreg? = 0,1)初始话了GPRS模块,可是每次拨号总是出现上述问题,我想不可能是硬件故障问题(692),因为有时候能够拨通。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还是移动服务商的问题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希望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激,先谢了!!

网友A:
能够拨通就排除了设备和SIM卡的问题,设置也没错.所以应该是你那个地方网络情况不稳定,可以换个地方试试,去窗户旁边试试.